[問題求助] LG W2234S 20分鐘後無畫面..

楼主(2017-06-24):
名牌 型號..
電源版
背面
開機後10分鐘.這D804 D805的散熱片好燙....

這台螢幕可以正常開機.但...在20分鐘後背光會息掉...(藍燈依然亮著)
電容已換過.也補焊了.依然未改善..(原本懷疑燈管...換了之後依然...
拆掉鐵殼.裸版測試是正常的.裝上鐵殼狀況依然.....
最後發現兩顆(PEC8409)D804 D805 的散熱鋁片很燙(手無法承受的溫度)
請問為何會如此高溫?
請大大們提供資訊...謝謝

网友A:
竟然知道了 D804 D805 粉燙,就趕快換掉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知道了 D804 D805 粉燙,就趕快換掉先 !

lijm大大你好..
在元件上的型號數字已看不太清楚了.(PEC8409)不知是否正確.不知哪位大大知道''規格型號''請提供....謝謝~
目前..先裝個風扇散熱測試一天了.狀況良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jm大大你好..
在元件上的型號數字已看不太清楚了.(PEC8409)不知是否正確.不知哪位大大知道''規格型號'' ...

.............竟然知道了 D804 D805 粉燙,就趕快換掉先 !.........絕對不是這個 D804 D805 問題! 你的問題應該是這個電容如圖所示:

使用手冊
維修手冊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jm大大你好..
在元件上的型號數字已看不太清楚了.(PEC8409)不知是否正確.不知哪位大大知道''規格型號'' ...

如果裝個風扇散熱測試一天了狀況良好,那應該就不是D804 D805的問題了 !
可以參考彼得大的隔空診斷,先查修那顆電容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知道了 D804 D805 粉燙,就趕快換掉先 !.........絕對不是這個 D804 D805 問題! 你的問 ...

謝謝你..提供訊息~
已更換新品.扔然很燙....目前測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裝個風扇散熱測試一天了狀況良好,那應該就不是D804 D805的問題了 !
可以參考彼得大的隔空診斷,先查修 ...

測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知道了 D804 D805 粉燙,就趕快換掉先 !.........絕對不是這個 D804 D805 問題! 你的問 ...

peter5438 大大你好..
師傅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感謝您提供資訊.更換新品後測試三天.一切正常~
再次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