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42LB5800 碗公透鏡燈珠

楼主(2017-06-24):
透鏡幾乎掉光  因是保內  原廠認機  照修  LG  工程師 技術到位 40分 鐘   現場處理OK  態度很好  值得鼓勵 學習

保內 其它不能看

保內 其它不能看

透鏡好大 撐不住 掉光光

透鏡好大  撐不住  掉光光

比較圖

比較圖

保內 原廠換燈條後OK

保內 原廠換燈條後OK

8顆*4排 每顆約6V的燈珠

8顆*4排 每顆約6V的燈珠

网友:
對..我以前遇到的,LG與禾聯的工程師也是只有一句"讚"
認機不認人,就算機器沒有保固書給他看,只要看後面序號或是製造年份,
能斷定保內的,一律直接處理,即使我這是做維修的小工作室
不像某間國內大牌的,明明"出廠不到2年",機身正面上還貼著"3年全機保固",
來到我這說沒保固書或購買證明,一律以過保報價,不修還會收檢測費,而且臉臭得很

楼主:
以後報修 就先問保證書問題 若不行就不要幫客戶 代處理 不要被誤解
  以前在大寶公司 當服務員(現在都是工程師 不要叫錯) 因有業績壓力  以為同行 都是競爭者 就很排斥 就像H987693 遇到的  ,    另有一要好同事 卻廣結善緣  對同行   貨店家   都以客戶朋友看待  所以 業績很好  很快 站長  經理  分區經理  現還再往上 升  到來不及了解的   高級職位了   所以我認為 我們遇到的是一般人  不奇怪

网友:
原廠態度佳 就值得加分 恭喜chai7111fu大完修

网友:
俗稱的"胸前有亮點"

网友:
值得敬佩的廠家。

网友A:
借牛亂入一下...

請問, 那個掉下來的透鏡, 如果架放在手機鏡頭前, 有沒有放大的作用??
牛目前是拆光碟機雷射頭的透鏡搭配手機做礦物標本近拍,
不知道LED燈珠透鏡是不是能有一樣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牛亂入一下...

請問, 那個掉下來的透鏡, 如果架放在手機鏡頭前, 有沒有放大的作用??

LED燈珠透鏡不能用於近拍,那個透鏡是用來散光的。
不是有曲率的真正透鏡。

网友B:
請問燈珠透鏡掉下   可以再裝回去嗎?
因為我也有相同的問題  不過已經過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燈珠透鏡掉下   可以再裝回去嗎?
因為我也有相同的問題  不過已經過保了 ...

把它放回定位 點一下三秒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它放回定位 點一下三秒膠

我覺得3秒膠不好黏,可以試試705膠(顏色透明,但黏度比704膠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它放回定位 點一下三秒膠

感謝前輩的指導   等我有時間在自己DIY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3秒膠不好黏,可以試試705膠(顏色透明,但黏度比704膠差)

感謝前輩指導   找個時間再來DIY

网友:
真的非常感謝兩位前輩指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