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 二極體替代問題 用於power的

楼主(2017-06-24):
故障的是二極體SR540  量正反都擊穿嚕
能用二極體SB540  替代嗎
2者大小都一樣
用於power的

請各位大大 指教一下

网友:
按規定,請補張圖片.

网友:
1.  我覺得可以 SR540 / SB540 互代
2.  你這篇應該會被轉到廢文回收   違規原因 :  沒貼圖, POWER 啥型號無 ,
3.  問零件可否代用 最好是附上  你查的規格連結 , 這樣顯示有做功課

例如:
SB 520 ~ SB 560  http://www.redrok.com/Diode_Schottky_SB520-SB560_5A_DO-201AD.pdf
SR 520 ~ SR 560 https://www.rcscomponents.kiev.ua/datasheets/sr560.pdf

關於第二點  你可能會說沒掰照器材  那麼教你一招
你將我上述連結 的 基本規格 截圖 貼上... 那也算是有圖片了
趕快去截圖 貼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