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子技術版區發帖時,提示語按鈕會有亂碼?

楼主(2017-06-25):
請問大家,當你在電子技術版區中的任何一版中的帖子上方按發表時,這時會出現提示要符合版規彈窗,但是它的同意與不同意按鈕卻變成亂碼,請問大家會不會這樣?

請注意!是在電子技術版區中的帖子上方按發表才會出現,不知是以前就會這樣還是現在才會這樣?

网友A:
我試按"發表",更慘
連出現提示的對話框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試按"發表",更慘
連出現提示的對話框都沒有

按回覆並不會出現那個提示彈窗,只會出現參與/回覆主是的彈窗。

网友B:
老大是說,那個同意, 不同意的按鈕嗎。 我這正常!
這類問題, 通常是字型沒提供這些字!

网友A:
剛剛在試一次
按 "發表"
會出現新輸出窗框
但沒有出現 "提示" 對話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是說,那個同意, 不同意的按鈕嗎。 我這正常!
這類問題, 通常是字型沒提供這些字! ...

請注意!是在電子技術版區中的帖子上方按發表才會出現,例如你先點開任何一篇帖子,然後在帖子上方按發表的按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在試一次
按 "發表"
會出現新輸出窗框

要在電子技術版區中的任何一帖按

网友C:
沒有問題。

瀏覽器:firefox v54.0 x64
平台:Linux mint 17.3 x6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在電子技術版區中的任何一帖按

依版大條件再試一次

是的
如wish大所說,是亂碼

瀏覽器:firefox v54.0 x32
平台:win7 x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問題。

瀏覽器:firefox v54.0 x64

我快哭了,你都沒有注意聽我說︰
請注意!是在電子技術版區中的帖子上方按發表才會出現,例如你先點開任何一篇帖子,然後在帖子上方按發表的按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版大條件再試一次

是的

如果大家也是這樣,那就要查一查伺服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快哭了,你都沒有注意聽我說︰
請注意!是在電子技術版區中的帖子上方按發表才會出現,例如你先點開任 ...

抱歉,發文後才看到,小弟再確認一次。
的確有問題,請看下圖。

网友:
又試了一下,老大, 會!

网友:
老大, 又試了 firefox 也是會!

网友:
又試了 Vivaldi 瀏覽器, 也是會!
請問 NJM2367TLA2050 開關調整器元件 - 電子電路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网友C:
使用內建瀏覽器的inspect elemetn功能。
發現是<button>內的標籤是非正常文字。
有問題的code
正常的code

网友:
win10
chrome
是一樣的亂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內建瀏覽器的inspect elemetn功能。
發現是標籤內的問題。
有問題的code

帥, 答案被你找到了, 老大可放心出去把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內建瀏覽器的inspect elemetn功能。
發現是內的標籤是非正常文字。
有問題的code

謝謝!發生這種事不太尋常,比較重要的是以前就會這樣或是現在才這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發生這種事不太尋常,比較重要的是以前就會這樣或是現在才這樣的? ...

一般我發文都會在電子技術板的子板下點擊發表,所以應該是很少人會在別人帖子下按發表按鍵。

以至於這個bug很久都沒有人發現到>_<

网友:
直接修改成正確的文字。
再次驗證了的確是這個bug。

上面是已修改,下面是未修改的。

楼主:
請問有會員以前就發現有這個問題嗎?

网友:
從來不曾在別人帖子下 按左邊發表按鈕主題過 所以不知道
一般人應該都是用上方發表按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