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奔騰 G3 鎖頭分解

楼主(2017-06-25):
這顆是 absmen3000 大大的 . 主要問題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64778-1-1.html

謝謝大大給我機會拆解~
以下是故障分析及分解圖

1. 底殼分解

2.取下隔板就看到問題了 . 置物箱轉盤卡住 . 導致連桿無法滑動 . 連桿無法滑動即無法連動分電盤

3.以下是油箱/電門連動控制部分

4.鎖仁部分

5.總結
最常用的地方如此設計以控制產品壽命 . 如果要延長其壽命 . 滑片跟拉索要定期潤滑

鑰匙部分最好2~3年左右換新一次 . 不是拿舊品去重配一支新品 . 而是一開始新品狀態下的備品(未磨損狀態)
因為鎖片跟鑰匙之間長期的磨損 . 造成鎖片無法正確歸位 . 使使用壽命大大縮短

网友A:
真的太強了 !
鎖頭組可以拆的這麼細,
很想知道裝回去還順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太強了 !
鎖頭組可以拆的這麼細,
很想知道裝回去還順利嗎?

這個很容易 . 比傳統gy6 3合1 還要簡單很多
組裝是一定要的 . 這樣才能了解組裝細節跟注意要點

問題是這組的殼體已被鎖片嚴重刮出凹槽 . 沒有留的必要

网友:
太強了,太厲害,我都裝不回去,鋁拿去賣了

网友:
K公司將為此表達強烈不滿,怒吼說~~講出來以後我要怎麼賺啊

网友:
機車鑰匙建議是單獨一支
不要掛一大把鑰匙在一起
這樣會讓鎖頭磨損加速!
鎖頭做本身材質應該不是鋁,聽人家都叫做"安志"(台語)

网友:
鎖頭的材質是鋅合金,熔點比鋁鐵低,金屬強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