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套件組裝失敗 求救

楼主(2017-06-25):
小弟今天組套件 組出來的效果應該是 印表機出紙在感應器中間 就會BB叫

但是小弟組出來是 感應器中間不管有無紙張 他都一直在BB叫(圖中的大喇叭)

換了圖中小喇叭則是不叫了 但是把紙拿到感應器中間 他也是沒反應

小弟有量7805  5V有出來 線路對了好幾次 沒有接錯線 想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該從哪邊著手除錯呢

网友:
感應器的1,3 腳接Vcc
是否沒接對 ?

网友:
這個電路蜂鳴器必須使用自激震盪式的,也就是加上電源就會鳴叫的蜂鳴器,如果是外激式的就要提供相對頻率方波才會鳴叫。

紙張有時無法完全阻擋紅外線穿透,可先用薄鐵片測試。

楼主:
剛用直接用手機充電器灌5V至電路VCC 跟 GND

用厚紙版隔 還是一直BB叫  測量感應器1腳點5V 3腳點1.4V 這樣正常嗎

請問那個感測器要怎麼測試是否良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用直接用手機充電器灌5V至電路VCC 跟 GND

用厚紙版隔 還是一直BB叫  測量感應器1腳點5V 3腳點1.4V 這樣 ...

您這電路遮光本來就是會叫,透光才是不叫,是不是跟您需要的相反?

1腳對地5V是不正確的,應該在1.5~2V之間才正確。

楼主:
不好意思 小弟沒寫清楚 小弟要的功能就是 平常的時候它不會叫  遮住的時候它會叫

而它現在狀態就是 不管我有沒有遮 它都一直BB叫

1腳5V不正確 <---感謝大大幫小弟指點迷津  我先往這邊去查修

网友:
那你先不要接光電開關看看   然後10K跟330歐姆的接點  試試接地跟不接地的差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用直接用手機充電器灌5V至電路VCC 跟 GND

用厚紙版隔 還是一直BB叫  測量感應器1腳點5V 3腳點1.4V 這樣 ...

測量感應器1腳點5V....
有沒有可能....1..2腳接顛倒了??

楼主:
感測器上面有標+ 小弟也再三確認過了 應該是不會錯

小弟移除了感測器 1腳依然是5v 但是3腳變成0.7v了

版主大人 小弟資質愚鈍 下面這個是什麼意思

然後10K跟330歐姆的接點  試試接地跟不接地的差別

10k另一邊接的是感應器 而小弟移除了  330 接的是945的b極

要如何不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測器上面有標+ 小弟也再三確認過了 應該是不會錯

小弟移除了感測器 1腳依然是5v 但是3腳變成0.7v了

移除後1腳5V是正常的,但3腳變成0.7V卻是矛盾了,可能測量方式有誤。

PS:所謂移除是指將光遮斷器從電路拆除,不是拿掉遮光片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除後1腳5V是正常的,但3腳變成0.7V卻是矛盾了,可能測量方式有誤。

PS:所謂移除是指將光遮斷器從電路 ...

3腳變成0.7V卻是矛盾了...
有沒有可能...Q1或Q2...其中一顆(B.E)短路了??

网友:
1. 不知你是否有自己的其它電阻? (如:100K)
2. 重新檢查所有的電路連接是否正確,用電表測量.
3. 把R4(10K)改為100K,再測試.
4. Buz改用小的,把Q1,Q2改為只用一個,R4改回10K.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夜深了 今天先到這

明日小弟去買麵包版 再把零件買一次

先用麵包版做成功 再回頭檢視電路板

說不定是小弟電路插錯

网友:
你用的這種(紅外線+電晶體)感應器,不管是A4紙,還是厚紙,紅外線都會穿透,
所以無法用在印表機出紙的感應。

如ysc大所說,先用金屬薄片測試(紅外線穿不透),如果電路反應正確了,
再來決定用那一種感應方式或是進行其他的調整。

网友:
沒有紙
H21A1光電晶體導通, 蜂嗚器 不會嗶
有紙
H21A1光電晶體不導通, 蜂嗚器一直嗶

現在情況:
不管什麼情況,蜂嗚器一直嗶. 那表示H21A1光電晶體沒導通.

H21A1光電晶體沒導通的原因有
1.紅外線LED亮度不夠,不足以使光電晶體導通, (降低R2阻值,試試470歐姆)
   R2用來控制紅外線LED發光的強弱, 也就能控制多厚的紙就可以阻擋紅外線.
2.紅外線LED壞了.
3.光電晶體壞了.
4.光電晶體端有異物阻擋.

网友:
2樓回您的圖
是要您,確認PIN接對嗎 ?
把兩張圖擺一起,然後一比對您的電路圖
您是否看到問題點了 ?
您把E-D兩個pin接在一起,好像不太對 !

网友:
我看接線是沒什麼不對, 紅外線LED的陰極跟光電晶體的射極一同接地.

楼主:
小弟零件除了喇叭外 全部重買

移除7805 直接使用電源供應器供電5v

目前感應器1腳是4.98v 3腳是1.02v

移除感應器1腳是4.99v 3腳是1.42v

沒移除感應器時  裝大喇叭是持續的B(很小聲) 裝小喇叭則是不B

移除感應器時  大小喇叭都會持續的B(正常音量)

感應器不管小弟有無遮(用硬幣)都沒有反應

楼主:
R4改成100K  大小喇叭都不叫 1腳電壓4.99V 3腳電壓0.9V 遮感應器無動作

用小喇叭(會叫音量正常) Q1Q2只用一個 R4改回10K 1腳點壓4.99 3腳電壓0.82 遮感應器無動作

R2改成470 小弟手上沒有470歐姆  晚點小弟再去買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_._)>

网友B:
並2顆1K的可以變500歐姆,大概就可以了,330也可以.

R4先不要動, 改100K太大了,電晶體會無法導通,蜂嗚器不會叫.

网友:
BADBULL:
跟你講一個概念;
1. 光遮斷器 LED 它需要流過電流,電流不能太高(會燒掉) ,電流太低(會不亮)
  (VCC-LED工作電壓)/規格電流=R2的電阻值
2. 光遮斷器的電晶體把它當作開關來看待,有遮光就是斷路,沒有遮光就是短路(電壓約0.2V),沒有遮光 3 4 腳電壓太高就有問題,多高? 電晶體的 B E 腳導通 0.7V 兩個串起來 1.4V  所以沒導通就這電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並2顆1K的可以變500歐姆,大概就可以了,330也可以.

R4先不要動, 改100K太大了,電晶體會無法導通,蜂嗚器不會 ...

R4若改為100K,你要不要先計算一下達靈頓電晶體C之可能電流,然後"實測一下"看看電晶體電晶體的C之電流有多少?
能否推動要看Buz的消耗電流而定.

楼主:
小弟破關了  小弟一直以為圖中標H21A1 那隻腳是1號腳 但其實是如下圖這樣

PS:其實RICKY大 上面有貼照片跟腳位對照圖出來 但在小弟先入為主的觀念下就沒注意看 於是就錯過了

不好意思 小弟搞了烏龍  勞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
所以你是把1跟3搞錯了?
烏龍我也搞過幾次,找到問題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