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estinghouse LCM-22w2 畫面有寬橫條

楼主(2017-06-26):
螢幕的P+I版上的凸電容都已換過了,就是不知道是AD板還是哪出問題?
橫紋畫面會延遲顯示跟烙印的情形。

補充內容 (2017-7-5 09:46 PM):
回想起來這台螢幕在壞掉之前,每次電源開機都會有此橫紋出現,直到訊號一出來就又變正常了!
現在則是一開機到訊號出來都會有橫紋。

面板橫紋,橫紋畫面會延遲顯示

面板橫紋,橫紋畫面會延遲顯示

AD版A190A2-A02-P-S1

AD版A190A2-A02-P-S1

网友:
面板的排線你清理過沒??

楼主:
有用去漬油+牙刷清過了

网友:
安尼....

還是要量電壓才行....

考量,自修能力
1. 量電壓
  更多的維修技術與經驗...
2. 送修
  能力有限,還想要就拿去送修...
3. 換新
  花錢省時間...

楼主:
電源輸出13.8
                5.0
測得電壓14.1
                4.9

面板上的GMA1~GMA14電壓分別是

1  11.53
2  10.82
3    8.96
4    8.25
5    8.24
6    7.60
7    6.41
8    6.13
9    4.94
10  4.16
11  3.74
12  3.19
13  1.21
14  0.11

网友:
橫紋畫面會延遲顯示跟烙印的情形。你的問題在這個排線板的右邊, 如果你能找出毛病最好, 如果沒有要整片板子換!!!

楼主:
這下慘! 沒想到遇到這麼硬的,我舉雙手投降...

補充內容 (2017-7-5 09:48 PM):
等有空再來繼續挑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