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夜市牌手機充電器-罷工修復

楼主(2017-06-26):
夜市買的手機充電器罷工了,症狀是插上去充一下就斷電,重新插上去也是一樣,於是拆開來看看,換掉主電容10uf/400V 就好了恢復正常。

充電器1

充電器1

充電器2

充電器2

充電器3

充電器3

題外話:
一樣是10uf/400V的電容原來的比新買的明顯小很多,容值量起來也沒有差很多,但已經造成故障。

充電器4

充電器4

网友:
大大意思是
普通電容表也難以分辨電容的良/劣 ?
不知有沒有看看ESR值的差異 ?
或對不同環境溫度檢測時是否有容值飄移問題 ?

謝謝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
Weegaa大是吧電容全換?否則如何判斷是輸入端400V電容有問題?(容值量起來也正常)
公司放了個充電器,殼子跟這個長一樣,但馬克打「三爽」,也是一樣症頭。
看來應該拿回來炮製一下。

网友:
夜市牌好像還蠻威的,
9V/5V 雙輸出都可用 !

网友:
好厲害直接就判定電容的問題,學習了!感謝分享。

网友:
有需要一顆閃電快充的變壓器
但是假貨太多出不了手
不知道這顆在9v輸出時的電壓&電流穩定嗎?

网友:
手上也有幾顆這類問題的,
HTC,Samsung,雜牌都有
開始充電亮一下就沒了,改天拆下來研究。

网友:
其實剩下8.64uF已經算很差了.......

如果沒有ESR可參考,一般差10%以上都可以丟了.................

网友:
好厲害直接就判定電容的問題,感謝分享。

网友:
最近剛好無聊正在研究"電容"...
先別談ESR、D、Q等.....
光是8.64應就超出±20正常值。
有機會查看下 Datasheet ,濾波電容的標準檢測大部分皆在120Hz,
而一般電容表的測試頻率約在 80Hz左右(有的甚至更低),
以致所測出的容量皆偏高。
所以許多人常說容值"參考就好"。

楼主:
現有電容表只能量容值,沒辦法量ESR,所以也不知道ESR多少,看來需升級電表了~
目前充電器正常服役中,當初遇到會莫名斷電故障的問題,想說先換這顆電容試試,若不行再換其他的,呵~呵~沒想到好運一試就中。

這充電器會自動切換電壓,若有快充功能的手機就會升壓,
充電電壓7.52V &電流0.98A 給大家參考
※若是用好一點的線,電流會再高一點

充電器5

充電器5

充電器4

充電器4

网友(2017-07-27):
我收集一堆舊電容(容值10%以內),應升級MESR電錶了,才不會壞的也拿來用

网友A:
我也有好幾個HTC/三星的插頭式充電器故障,
充電會倒退嚕,電量愈充愈少,
W 大可否指導大家如何開殼 ?
之前有一個是用鉅子鉅開的,
修復後卻只能用膠帶纏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好幾個HTC/三星的插頭式充電器故障,
充電會倒退嚕,電量愈充愈少,
W 大可否指導大家如何開殼 ?

若要打開充電器,需要先觀察它是如何封住的,以我這個充電器為例,只要用小的一字起子從箭頭處蹺開即可,恢復時蓋上用力壓就恢復了,還滿容易的,但有些會用膠密封起來就需要再加些蠻力囉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要打開充電器,需要先觀察它是如何封住的,以我這個充電器為例,只要用小的一字起子從箭頭處蹺開即可, ...

感謝分享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