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st501 MD更換光頭 需要調較嗎

楼主(2017-06-26):
MD 不讀碟應是要更換光頭,想買過光頭來更換,
請教各位更換時需要調較嗎?
謝謝各位指教

网友A:
MD的光頭應該是特規的,大概也都斷料了
當年這種高價3C組裝滿複雜的,修復有相當難度
您這台沒有錄音功能,修好大概偏向記念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的光頭應該是特規的,大概也都斷料了
當年這種高價3C組裝滿複雜的,修復有相當難度
您這台沒有錄音功能, ...

你好
機光頭在淘寶可找到,但可能有其它故障,發覺推動光頭馬達按 play 時不會轉動圖中紅圈,但聽到很細聲馬達震動聲音,不會轉動,好似馬達不夠力轉動,不知是甚麼問題?若光頭沒安裝,正常推動光頭馬達按 play 應會轉動嗎?

网友B:
那是一個進步馬達,控制著光學讀取頭前後移動...這東西漢光碟機不知道原理是否雷同

三太子很會修這個...

网友:
您要不要把舊馬達移植到新的CDM上

网友C:
那顆馬達稱為Sled Motor,主要是循跡(軌)作用,
當它沒在讀碟時,它並不會移動;而當在讀取時(如聽音樂)會很緩慢轉動。
如你懷疑那顆的話,可以測量阻抗或先手動將雷射頭轉至另一端,
等開啟電源時,Sled Motor會先轉動將雷射頭歸至預設原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馬達稱為Sled Motor,主要是循跡(軌)作用,
當它沒在讀碟時,它並不會移動;而當在讀取時(如聽音樂) ...

你好
md 機雷射頭的排綫已斷了,不能讀不到碟,試過把雷射頭推向另一端,開啟電源雷射頭不能返回原位,開啟看見那slect  motor 有震動聲音,不能轉動。
之前末拆出雷射頭前,看過頭會返回原位,可能拆過程中不知拆壞甚麼?

楼主:
把馬逹和隔離齒輪分開,開啟機,馬逹左右會轉動然後停止,但輕輕觸摸馬逹齒輪會停止轉動,感覺不夠力推動隔離齒輪轉動,會不會電壓少導致不夠力推動或還是馬逹壞了?
請各位指教小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一個進步馬達,控制著光學讀取頭前後移動...這東西漢光碟機不知道原理是否雷同

三太子很會修這個... ...

你好
md 機 馬達控制前後移動雷射頭,就算沒有插雷射頭排綫,因排綫斷了,開啟機正常時雷射頭前後應會有動作?
因試過部 cd 機拆了雷射頭排綫,開機雷射頭前後都會有動作。
md 和 cd 機開機雷射頭動作會否是一樣?
請指教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md 機 馬達控制前後移動雷射頭,就算沒有插雷射頭排綫,因排綫斷了,開啟機正常時雷射頭前後應會有 ...

這我就不清楚了~~我不是專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md 機 馬達控制前後移動雷射頭,就算沒有插雷射頭排綫,因排綫斷了,開啟機正常時雷射頭前後應會有 ...

應該是會

您的MD沒有錄音功能,所以少了偏極化線圈,除此之外應該就是1臺功率較強的CD

請您先裝上舊的CDM,看症狀是否相同,如果舊CDM的雷射頭可以順利前後移動,就把舊馬達移植到新CDM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會

您的MD沒有錄音功能,所以少了偏極化線圈,除此之外應該就是1臺功率較強的CD

你好
不明白,你指用舊 cdm 裝在 md 機試嗎?裝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不明白,你指用舊 cdm 裝在 md 機試嗎?裝不到

您應該是在淘寶買了新的CDM,但是新的CDM裝上後不能發揮預期功能

請您裝回原來的CDM後插入光碟片,看看雷射頭能不能正常移動

印象中MD的碟片反射率低於標準光碟片(相變光碟先天問題),所以MD的雷射功率比較高

CDM=CD MACHINE

网友A:
小弟誤會了,重看您的相片,您是不是只有買雷射頭
小弟以為您買整份的雷射機械模組(就是8樓相片裡整組)
這下子頭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誤會了,重看您的相片,您是不是只有買雷射頭
小弟以為您買整份的雷射機械模組(就是8樓相片裡整組)
這 ...

雷射頭末買,因發覺雷射頭開啟機前後不能移動,不敢買,先要解決這問題

网友:
這是SHARP MD701的電路圖
您先參考看看

网友C:
如懷疑軌跡馬達故障,可用指針式電錶(R×1檔)測量,
約有15歐姆上下且會左右轉動(正負對調)。
依你敘述先前會轉動(回原點),應該是正常才對。
再細查看是否那邊拆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懷疑軌跡馬達故障,可用指針式電錶(R×1檔)測量,
約有15歐姆上下且會左右轉動(正負對調)。
依你敘述 ...

你好
軌跡馬達有4PIN(圖中紅),不知那二條是正負?但拆了隔離個齒輪,馬逹開啟機會轉動,因有阻力馬逹就不夠力推動隔離齒輪
1,2  3.1歐  1,3 和1,4 都是 5.9歐
2,3 和2,4 都是3.2歐
3,4  5.9歐

网友:
雖然不同型號,同廠牌應該差不多,請您加減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軌跡馬達有4PIN(圖中紅),不知那二條是正負?但拆了隔離個齒輪,馬逹開啟機會轉動,因有阻力馬逹就不夠 ...

理論上連接馬達的線,應該就只有兩條線。
可以拆開看的到嗎?
亦可用手轉動軸心,看是否有異常。
或再施加電壓,應該不難判斷出馬達是否正常?
PS:個人仍認為,先前既然能正常回原點的話,應該不太可能突然變成無力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論上連接馬達的線,應該就只有兩條線。
可以拆開看的到嗎?
亦可用手轉動軸心,看是否有異常。

開機啟動時量了馬達4個接線點,每個接點對地量都是 0.39v
施加1.5V 電壓,馬達4接點輪流接1.5v試,但馬達不動

補充內容 (2017-7-6 10:21 PM):
更正試加1.5V電壓,馬逹有4接線,正負接其中二接線,馬逹會轉一下,正負再接另二接點,馬逹另一方向轉一下,我估馬逹應正常沒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開機啟動時量了馬達4個接線點,每個接點對地量都是 0.39v
施加1.5V 電壓,馬達4接點輪流接1.5v試,但馬達 ...

你要不要先確定接馬達的線。
之後即可簡單確認馬達到底是否有故障?
如此較不會產生"瞎子摸象"之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不要先確定接馬達的線。
之後即可簡單確認馬達到底是否有故障?
如此較不會產生"瞎子摸象"之現象。 ...

你好
步進馬逹在網上查了,4PIN連接應有二個綫圈,一個向右轉而一個向左轉,施加了電壓能向左向右轉一下,我估馬逹應正常。
但記起了之前加焊過圖中IC IX2720(H8S/2291),可能這樣導致馬逹無力推動,有可能焊壞了IC。
圖中13PIN排線連接座,5-8PIN是接步進馬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