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LG 冷氣室內機鼓風馬達修改!!

楼主(2017-06-27):
請教各位大師能否指導下小弟如何改線?
狀況為LG冷氣室內機鼓風馬達故障(軸心與培林間隙過大,馬達不轉嗡嗡叫)!!
坊間購買不到LG內機馬達故尋找到一顆規格一樣的良品修改,
但是線已經被剪掉所以無法比對各線定義,而且LG馬達只有四條線?!!
求助問題一:剪過線馬達各線定義
求助問題二:剪線如何改線才能套用LG馬達的四條線?
求助問題三:新買的運轉電容四支腳要如何接上各顏色線?
求助問題四:如果只能選用一個轉速請告知我如何接最大風量?

以上勞請各位大師解惑,感恩!!

改線馬達1

改線馬達1

改線馬達

改線馬達

故障馬達

故障馬達

故障馬達1

故障馬達1

故障馬達規格

故障馬達規格

電容規格

電容規格

网友:
都沒量出線圈各線的阻值
要大家看圖說故事
那可能要請三太子開示了

猜舊的有4線出線頭 (應該有一條電容跟電源同腳位的)
一般應該是出三線 利用機板控制強中弱風速

新買的出6線 應該有2條是溫度保險絲的線
保險絲接主線串聯 應該是5條線的 (有強中弱線圈) 強中弱算一條線 還是一樣只有出三條線

网友A:
如果你連馬達4p電容跟2的電容都分不清的話 我勸你還是不要再改這個馬達 怎麼弄怎麼失敗 我這裡有一顆 LG的馬達免費送給你 拿回去 去裝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連馬達4p電容跟2的電容都分不清的話 我勸你還是不要再改這個馬達 怎麼弄怎麼失敗 我這裡有一顆 LG的 ...

真好人, 避免引致不必要的意外風險.

网友A:
來電請中午後才打電話
0926066530沒接可傳簡訊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連馬達4p電容跟2的電容都分不清的話 我勸你還是不要再改這個馬達 怎麼弄怎麼失敗 我這裡有一顆 LG的 ...

感謝您,請問要如何跟你拿?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電請中午後才打電話
0926066530沒接可傳簡訊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感恩!!謝謝啦!!

网友:
0926066530沒接可傳簡訊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网友B:
馬達引線測試
(1).以歐姆檔將兩兩導通的線圈分為三組。
(2).量測時,若某組有電容充放電現象時,該組即為起動繞組,5、6。
(3).設第一組為 1、2。(將三用電表轉至DC2.5V,紅棒夾於1,黑棒夾於2)。
(4).用鱷魚夾將 9V電池之負極和第二組其中之一端夾住。
(5).以第二組之另一端之「瞬間碰觸」9v電池之正極,
    三用電表指針如果向右偏轉,連接電池正者為 3,電池負者為 4。
    三用電表指針如果向左偏轉,連接電池正者為 4,電池負者為 3。

--------------------------------------------------------------------

110V接線方式

1+3+5號線接在一起,再接到電源之一端。

2+4+6號線接在一起,再接到電源之另一端。

如果要改變運轉方向時,只要將5、6號線對換。即

1+3+6號線接在一起,再接到電源之一端。

2+4+5號線接在一起,再接到電源之另一端。

--------------------------------------------------------------------

220V接線方式(一)

2+3+5號線接在一起,(用絕緣膠帶包好)。
1+6號線接在一起,再接到電源之R端。
4號線接到電源之另T端。

如果要變運轉方向時,只要將6號線改和4號線接在一起。

2+3+5號線接在一起,(用絕緣膠帶包好)。
1號線接到電源之R端。
4+6號線接在一起,再接到電源之T端。

--------------------------------------------------------------------

220V接線方式(二)

1號線接到電源之R端。
2+3+5號線接在一起,(用絕緣膠帶包好)。
4+6號線接在一起,再接到電源之T端。

如果要改變運轉方向時,只要將5、6 號線對換。

1號線接到電源之R端。
2+3+6號線接在一起,(用絕緣膠帶包好)。
4+5號線接在一起,再接到電源之T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馬達引線測試
(1).以歐姆檔將兩兩導通的線圈分為三組。
(2).量測時,若某組有電容充放電現象時,該組即為 ...

你跟他說工業馬達接線法  它不亂了才怪
一般冷氣馬達 只固定110V 或 220V 專用
除了水冷式 水塔馬達才會用到工業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