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東元洗衣機W1420UW__排水馬達之故障排除

楼主(2017-06-27):
這帖原本是要接在....[求助] TECO W1420UW 東元洗衣機無法脫水...
http://bbs.pigoo.com/thread-64722-2-1.html
但是考慮再三之後...還是重發一帖...避免日後不容易找到相關圖片...

話說經過彼徳老師棄而不捨的指導....我終於忍不住再拆開來了一次...
雖然原帖有說明已修復....但是實際裝回洗衣機時...
還是會有約十分之一的機率....無法排水(在女王面前....老臉丟光光)
雖然排水馬達一顆只約500元左右....但這已不是錢的問題...而是..
(堂堂五呎以上的老灰狼...怎堪被女王恥笑!!!)....這就是這帖的由來...

1.再次將排水馬達拆下來...型號...正反面....
發現跟彼徳老師貼圖的照片....外型大致雷同

2.卸下螺絲鐵片固定架...大致分成三個部份...上下殼...和中間主體...

3.再把排水馬達解焊拆下

4.把每個齒輪依序拆下...檢查是否有崩牙或磨損的現象

5.最後才發現是....軸心的齒輪和磁環有斷裂的現象....
   拿起齒輪和磁環檢視....認為應該是卡死固定住才對

6.確認接觸點之後...用筆作記號...以便用三秒膠黏合...

7.接著將原本的潤滑劑清除...重新抹上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
http://bbs.pigoo.com/thread-63801-1-1.html

8.通電測試...未排水時...電磁閥彈開....兩個銅片應為導通狀態...

9.排水時...電磁閥往下吸住....排水馬達帶動齒輪....直到兩個銅片彈開
   靠電磁閥將排水水馬齒輪固定住...拉緊鋼索(不往回彈)
   前後大概作了十幾次的測試.....確認一切正常....

10.排水馬達的動作...就如同tsao0427大大在原帖(35樓)的說明:
  脫水時排水馬達110V通電 , 鋼索往後拉 , 當拉到定位時彈片彈開馬達斷電 , 同時另一組彈片導通 ,
  電磁閥110V得到電 , 將鐵片往下吸 , 作用是將內部齒輪定住 , 不讓鋼索彈回去
  當排水完畢時排水馬達斷電 , 電磁閥得不到電壓 , 鐵片放開鋼索被彈簧拉回去 , 結束排水動作

最後要感謝tsao0427和peter5438兩位大神的指導....才能讓老灰狼真正找出問題的所在點
錯怪了那顆2.2uf/400v的電容......學藝不精...真拍謝!!!

网友A:
請問是不是 下圖紅框 那2個沒固定在黑色的上面
一個下面一個上方沒固定住 會空轉 致使馬達驅動時 無法帶動齒輪 所以用三秒膠固定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不是 下圖紅框 那2個沒固定在黑色的上面
一個下面一個上方沒固定住 會空轉 致使馬達驅動時 無法帶動 ...

sa2086大大你好...是的...你說的沒錯!!!
在第一次拆解排水馬達時....有發現排水馬達有時順時針轉(錯誤)...有時逆時針轉(正確)
當時還搞不太懂為何會這樣??
這次拆開來研究...發現...將齒輪與磁環固定後...雖然還是有正反轉的現象...
但是通電時...若是順時針轉(會卡住齒輪)...1秒不到....馬上會變成逆時針轉(正確動作)
有關這一點.....我就還搞不太懂原理....但是至少已經恢復正常動作(先擋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