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版上高手大大石英震盪器要怎麼換-DVR監視器主機

楼主(2017-06-27):
DVR上的震盪器發生了爆汁請教版上大大圖上的震盪器怎麼選代用的替換

1.爆漿圖片

2.清除爆漿

网友A:
想請問一下,有確定是沒有振盪的嗎?
那個爆漿的畫面,應該只是用來固定振盪器的膠,久了之後會變色。
DVR主機用到這種CASE的振盪器,應該大部份是時間的振盪器,32.768k,
附近是否有電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一下,有確定是沒有振盪的嗎?
那個爆漿的畫面,應該爆汁,久了之後會變色。
DVR ...

沒有湯汁, 那來的爆汁? 只是用來固定振盪器的膠......esa00578是對的.

補充內容 (2017-6-27 11:03 PM):
石英震盪器很少會有問題的!!!

楼主:
喔喔 因為不了解所以鬧笑話了  謝謝大大  再請教大大該如何知道震盪器是否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喔 因為不了解所以鬧笑話了  謝謝大大  再請教大大該如何知道震盪器是否故障? ...

可以請問,現在DVR的不良問題是什麼,板子有正面照嗎?謝謝。

网友B:
有些電錶可量頻率,外表正常, 但不一定會正常振盪
這個原件通常是用來提供 MCU 工作之用的, 不正常, MCU 不會工作, 個面板 沒反應!
修這類虋很簡單:

1. 看給MCU 的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2, 有無給mcu  工作頻率

不過我有個小問題, 這顆應該不是給 MCU  工作頻率用的, 你在查查,或PO 張 MCU 附近的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電錶可量頻率,外表正常, 但不一定會正常振盪
這個原件通常是用來提供 MCU 工作之用的, 不正常, MCU ...

我覺得這可能是RTC在用的XTAL,32.768k㎐

网友:
不然就是有隻酒醉的蟑螂路過啦.....

网友:
我也來猜猜~

我猜是電源不穩定!

濾波電容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