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H61TN BIOS更新失敗[已解決]

楼主(2017-06-27):
狀況如下,在DOS下更新BIOS後無法開機,拆下ROM在燒錄器重燒還是沒法開機,官網下載的BIOS只有3M,但主板上的ROM是8M,請問各位大大該如何處理?

楼主:
主板

主板

网友A:
網路找不到8MB的檔案 如果你有備份可以傳上來修改
不然就是試下面我自己合成的不確定可用

楼主:
謝謝大大,我來試試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我來試試

成功了,謝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找不到8MB的檔案 如果你有備份可以傳上來修改
不然就是試下面我自己合成的不確定可用

成功了,謝謝獅子魚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