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奇美 42" AD 板 DTL-752E600 不開機_再次檢修

楼主(2017-06-27):
沒想到這麼快再次用到上回的故障檢修紀錄 (奇美 42" AD 板 DTL-752E600 不開機_附電解電容清單).

這台奇美 42" 電視於2012年底故障修復至今已4年多, 2017二月電力公司在住家巷道施工停電再復電, 之後家中的日立變頻冷氣和這台奇美電視發生無法開機的故障, 經與電力公司交涉無效ˋ之後只好自力救濟, 直到昨天才有時間進行檢修.

一團亂

一團亂

客廳又再次進入 一團亂的模式

此次故障狀態和燈後狀態與之前是一樣的, 基於有上次的維修紀錄 讓我省下不少查修時間, 一切還是先從主機板上的電源穩壓元件一一查起, 原以為最可疑的 U25, U26 這兩顆在作怪, 量測發現其工作電壓是正常的, 接著繼續量另外幾顆穩壓IC, 最後發現 U32 工作不正常, 完全沒有電壓輸出.

正常時的各腳位電壓如下:
        EN = 1.6V.
        Vi = 4.98V
        Vo = 2.73V
        ADJ = 1.22V

故障狀態的腳位電壓如下:
        EN = 1.6V.
        Vi = 4.98V
        Vo = 0.2V
        ADJ = 0.02V

EN 有1.6V 卻無法啟動 Vo 輸出, 二話不說的把主機板拆下移至手術檯更換新的 U32, 之後再仔細裝回所有插頭接線, 開啟總電源... 讚啦 ! 原本去了半條命的電視回魂了, 一切恢復正常又是活龍一尾.

U32

U32

U32 = G962-18

在尚未更換元件的這段通電量測期間, 螢幕完全無法被啟動, 且面板燈號維持 "橙色" 恆亮, 主機板上的 CPU 和其他晶片都有不燙手的溫度.

U25 這顆 G962-18 比其他顆燙一些, 如果沒在使用無線 Turner 的同好, 建議把連接到主機板上的那三條排插線移除, 避免持續吃 U26 的供電, 而 U26 的 Vin 來自 U25 的 Vout, 這就是上次引起故障的原因 (更換 U25/U26).

网友A:
2012的時候, 這台可以算是叱吒風雲...現在和SMART TV比起來有一點過時了. 家里肯定有比這個更好的電視, 才會放了四年..... 聊勝於無, 最重要的是資源回收了, 恭喜你了, 人定勝天再次的證明自己的能力!

雞婆一下
G962........2A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Enable.  現在這五隻腳的IC都比較沒有人用了, 都用三隻腳的IC.
http://www.gmt.com.tw/product/datasheet/EDS-962.pdf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peter5438, 我有個壞習慣…就是如果家裡有東西故障沒修好,晚上會睡不著覺 XD, 若是就這麼扔了也太浪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12的時候, 這台可以算是叱吒風雲...現在和SMART TV比起來有一點過時了. 家里肯定有比這個更好的電視, 才 ...

P大,可以用 三支腳替代五支腳嗎?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P大,可以用 三支腳替代五支腳嗎?謝謝你

An enable pin further reduces power dissipation while shut down. The G962 provides excellent regulation over variations in line, load and temperature. The G962 is available with 1.5V, 1.8V, 2.5V, 3.3V and 5V internally preset outputs.

一個[使能引腳]進一步降低功耗關掉。 G962提供優良的調節超過線路,負載和溫度的變化。G962可提供1.5V,.8V,2.5V,3.3V和5V內部預設輸出。
-------------------------------------------------------------------------------------------------------------------------------------

不好意思,   答案是: 不可以但是又可以. An enable pin further reduces power dissipation while shut down. 因為他有節省能源, 降低功耗關掉的[啟用引腳]An enable pin用來節省能源的.

不管他!  硬是要帶用的話, 加大散熱片, 也是可以代替的, 本文所提到的其實就是1.8伏, 你可以用外接的1.8伏電源供應器. 也是會工作的!!!

盡信書,不如無書.....你乾坤大挪移功夫也練的很厲害啊!  也就是說: 要曉得變通, 不要說人家說什麼號碼, 就一定要用那個號碼. 因為設計這個電路的人年紀可能比你還年輕!!!

乾坤大挪移

网友:
趕快拿筆記錄下來。
目前在學習中,只會上沒屋頂買板子換。

希望未來也能修板子,而不是換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