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起子機置座

楼主(2017-06-27):
一個120元,需要郵寄另加60元,我只有買幾個而已,售完就要等下一次了。

网友A:
請問大姐, 這個一定要用在特殊的電動起子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姐, 這個一定要用在特殊的電動起子上嗎?

你的問題其實烏骨雞學姐一定不知道,這個架子上開口的直徑約52mm,下開口約31mm,電動起子若是在流水線是吊著,若一般工作就是插在這種置座上面,至於是不是一定要放電動起子並沒有答案,請看第二張照片右邊,我把一支羅賴馬插在一個工作燈的夾具上面,好像也很合適........,簡單說就是合適的東西就可以放,也沒有說一定要放電動起子。

网友:
可以放盛裝保利達的衛生杯....吐檳榔汁的衛生杯.....放太子爺最愛的伯朗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