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 Win7 檔案 能不能刪除掉

楼主(2017-06-28):
小弟是用 WIN7 X64 版本
硬碟是 SSD 80GB
目前硬碟空間剩不到10GB
請問各位賢能 下圖紅框那2個檔案能刪除嗎 占了蠻大空間

望能告知
感謝

网友A:
Hiberfil.sys : 把休眠功能關掉, 就會消失, 不然系統還是會重建
Pagefile.sys : 把 虛擬記憶體/分頁檔案功能關掉, 就會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berfil.sys : 把休眠功能關掉, 就會消失, 不然系統還是會重建
Pagefile.sys : 把 虛擬記憶體/分頁檔案功 ...

感謝牛大 釋懷

那關掉以後 能將那2個刪除嗎 ?
還是會自己刪除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牛大 釋懷

那關掉以後 能將那2個刪除嗎 ?

功能關掉, 重新開機後, 應該就會不見,
如果還在, 就自行刪掉即可!

网友B:
Hiberfil.sys 休眠功能可利用CMD指令來關閉
開啟命令提示字元(管理員),輸入powercfg -h off
這樣就能完整關閉休眠功能,要注意往後會找不到休眠這項功能
如果有需要用到,一樣在CMD下輸入powercfg -h on,這樣就會開起

pagefile.sys 系統分頁
進入我的電腦>內容>進階>效能(設定選ˋ項)>進階>虛擬記憶體(變更選項)
系統分頁是依據記憶體的大小做調整,一般都是記憶體容量X1或1.5倍即為分頁檔大小
一般都是由系統來自動管理大小,如果記憶體夠大且使用的軟體不會很消耗記憶體,是可以直接設定成沒有分頁檔
這樣重開或下次開機時,會自動刪除分頁檔,或可以自行設定一個大小,在這裡也可以順便移到其他碟去,以減少系統槽存取。
在SSD下是建議把pagefile.sys移到其他HDD去,來減少損耗。

此外還建議做幾項變動:
1。修改暫存檔位置,進入我的電腦>內容>進階>環境變數
這幾個TEMP(暫存)移到其他HDD槽去,通常只是修改前面來指定一個槽
例如:%USERPROFILE%\AppData\Local\Temp 要改到D:\槽下
用編輯來修改成>D:\AppData\Local\Temp(可自行選擇,以英文為主)完成後,要記得創立指定的資料夾不然會無法將暫存檔路徑轉移過去
其他選項也是如法炮製。
2。瀏覽器,建議把瀏覽器的暫存位置移到其他槽去。
以目前最常使用的chrome為例,方法請參考:永久更改 Google Chrome Cache 快取路徑
因為小弟也有用SSD,所以會特別去注重寫入的問題,SSD最怕一直寫入,讓壽命提早老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iberfil.sys 休眠功能可利用CMD指令來關閉
開啟命令提示字元(管理員),輸入powercfg -h off
這樣就能完整 ...

不過把暫存移到非SSD碟的話,會拖慢網頁載入速度吧?
速度與SSD壽命實在是兩難的抉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過把暫存移到非SSD碟的話,會拖慢網頁載入速度吧?
速度與SSD壽命實在是兩難的抉擇 ...

小弟用過感覺還好,還是不常開多個網頁?
因為再關閉瀏覽器前,都會習慣性關閉所有分頁,或許才沒感覺到差異吧!?
也有可能是小弟其中一顆硬碟會是專門放置暫存用的,不會有其他運作程式存在,才感覺差異不大。

SSD的開機速度真的很快,但寫入的問題是一大盲點,只能說讓人又愛又恨...
雖然現在一直有再改進,但顆粒卻從SLC>MLC>到現在的TLC,寫入壽命越來越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用過感覺還好,還是不常開多個網頁?
因為再關閉瀏覽器前,都會習慣性關閉所有分頁,或許才沒感覺到 ...

通常多是過保固,才會明顯的發現讀寫速度,好像慢慢變慢

但是,保固內以測速軟體發現有變慢,你要拿去更換~通常多是吃閉門羹 (因為,又沒壞軌!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berfil.sys 休眠功能可利用CMD指令來關閉
開啟命令提示字元(管理員),輸入powercfg -h off
這樣就能完整 ...

感謝 精闢解說
還附使用說明 更能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