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ACER A1-811觸控板更換

楼主(2017-06-28):
  ACER A1-811平板,前幾天孫女不小心掉地上,結果觸控板的玻璃破裂了,剛好二兒子二年前買了一片A1-810觸控板,這二個型號大小相同,所以就拿來試換一下.

  上面說的二個型號不同位置的地方,也許是藍牙接收器的位置,試過WIFI可以用,藍牙就沒試.

補充內容 (2017-6-29 07:52 AM):
取下觸控板後,清理殘膠時,要注意顯示屏部份的清理,顯示屏四周在殘膠下,貼有一層黑色膠帶,那一層黑色膠帶千萬別撕掉,否則會有漏光的問題.

网友A:
維修文字版規規定不能擺在相片內,
看的人眼睛很累.
可惜了此篇維修文.

网友B:
圖與字的比例的確滿干擾的。
感謝,黏透明膠帶這招學起來了,
最近剛好要幫朋友換iPad mini面板,iPad mini面板超薄,翹起來會裂得亂七八糟。
貼膠帶剛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文字版規規定不能擺在相片內,
看的人眼睛很累.
可惜了此篇維修文.

感謝妳的提醒,下次定當改進,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與字的比例的確滿干擾的。
感謝,黏透明膠帶這招學起來了,
最近剛好要幫朋友換iPad mini面板,iPad mini ...

圖片與文字會造成干擾,那看起來肯定不舒服,
下回改進,謝謝!

网友C:
請問一下~A1-811平板的wifi天線其實是兩支還是三支對吧?

网友D:
首先謝謝你分享一篇你的維修實例,我的印象似乎並沒有在版規中規定不能把文宇直接放在照片,不過我曾經不只一次請會員不要這麼做,理由是嵌在圖片中的文字日後無法用搜尋功能找到,以後要找就只有"肉搜"之外別無它法,所以還是建議不要用這種方式。

目前教學文跟維修實例會有精華帖的問題,只要合乎精華帖格式,那會加酷幣及分數,但是把文字嵌在圖片中就屬於格式不符,只能當一般帖子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A1-811平板的wifi天線其實是兩支還是三支對吧?

抱歉這個我沒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謝謝你分享一篇你的維修實例,我的印象似乎並沒有在版規中規定不能把文宇直接放在照片,不過我曾經不只 ...

感謝wish老大的說明,以後若再有發文,一定會改進,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老大的說明,以後若再有發文,一定會改進,謝謝!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謝謝你分享一篇你的維修實例,我的印象似乎並沒有在版規中規定不能把文宇直接放在照片,不過我曾經不只 ...

老大 誤會大了,
我以為有這條版規.

网友E:
  建議頁面文字為主, 圖片文字為輔較易閱讀.

  個人拙見, 舊觸控板若採用周圍加熱, 黏性暫時消失, 掀起時爆裂機率可大幅降低. 供參考.

  但, 安全起見, 貼膠帶防爆這招的確值得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頁面文字為主, 圖片文字為輔較易閱讀.

  個人拙見, 舊觸控板若採用周圍加熱, 黏性暫時消失, 掀起時 ...

感謝你的建議,謝謝!

使用熱風槍取代酒精也是一個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圖與字的比例的確滿干擾的。
感謝,黏透明膠帶這招學起來了,
最近剛好要幫朋友換iPad mini面板,iPad mini ...

期待您換iPad mini面板實例,小弟原本要DIY換IPAD MINI電池,現在卡關觸控板拆不起來,已經用熱風槍吹觸控吹到下面液晶面板偏光膜有點變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