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美 ChiMay EB-UFL40H2 預熱電子安定器 T8/T9 40W*2 維修經驗

楼主(2017-06-28):
這個電子安定器買了2個用了約3年,其中有一個突然掛了
拆下一看,二極體旁的電路線焦黒,一量果然有兩個二極體掛了。
還有保險絲 3.15A也陣亡了,功成身退,成功的保護其他的電路。

手上沒有 3.15A 的保險絲 ,就先換上 3A的看看。
量了一下整後的電壓為130V,不知對不對?? 就直接裝回去,正常繼續工作中。

有個問題想了解一下,這個機構是否設計不良,電路板焦黒表示散熱不良。
這個安定器為了絕緣,使用塑膠片和外殼隔開,散熱不易。 來自群組: 大台北亂修同樂社群

電路板

電路板

電路板 焦黑

電路板 焦黑

130V

130V

量測點

量測點

正面

正面

网友A:
電路線焦黒的二極體明顯比(大電感)另外一邊的體積小很多,又擠在一起散熱不良!
對公司派而言這是好的設計! 使用壽命都有設計過. 我猜的啦.

楼主:
下次看何時會壞,我再將二極體架高看看會不會散熱好一點

网友:
給它架高不貼PCB,然後用大顆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路線焦黒的二極體明顯比(大電感)另外一邊的體積小很多,又擠在一起散熱不良!
對公司派而言這是好的設計!  ...

如果是散熱問題
讓二極體 "立正站直" 焊在板上
散熱會不會好些 ?

不知
站立插件的二極體焊接方式
對電路會不會有其它不良影響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散熱問題
讓二極體 "立正站直" 焊在板上
散熱會不會好些 ?

這似乎是一個好方法唷
不要緊貼著基板
這樣四周都可以良好的散熱
只要不要腳位點跟其他腳位有機會短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