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創39元2.2w led 燈泡 拆解

楼主(2017-06-28):
裝在浴室調色溫的 大創 2.2W LED 燈泡昨天突然不亮了,

這燈泡買超過一年,用沒幾個月,放在浴室裏經常開關。

今天將整個燈泡拆。

燈罩可以旋轉,一邊旋轉,一邊施力,就分開了,可以看到本體就四個卡筍和燈罩固定。

用放大鏡可以看到AC端的電容和二極體損壞了

這是較清楚的正面照。

這是畫出來的電路圖,就一個簡單的橋式轉DC

一個 LuckyForests 的 LDB030 35ma 的 LED Driver 之後就是一個1k電阻 +兩顆led 。

這兩顆led 內部,包了五顆 led。

35ma*3.2v*10=1.1w

一顆 39元還真是簡單的構造

有人知道那顆 印著 E 的元件規格 及 電容規格嗎?有閒我再來修

网友:
fUSE SMD E 375mA

网友:
FUSE ,SMD,0603 E 0.375mA

网友:
在你的世界裡,電池符號代表AC電源輸入端 ...

网友A:
圖一12點鐘方向的電感燒焦了! 最後一張圖示橋式整流IC也掛了!?
大創最近好像要漲價10元了! 有需要的話,  先去買幾顆屯貨.
沒零件的話, 修這幾顆小東西, 花費的時間&金錢覺得會超過買新的39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圖一12點鐘方向的電感燒焦了! 最後一張圖示橋式整流IC也掛了!?

圖一上方那顆  跟 圖三右邊那顆 應該同顆
我看怎像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圖一上方那顆  跟 圖三右邊那顆 應該同顆
我看怎像電容

對! 應該是電容沒錯. 想的跟打字不協調. 該睡了~!

网友:
請問一下你電容有沒有畫錯了?

楼主:
+- 極電源,看的懂就好啦,visio 上又沒 ac 電源讓我選~~

圖1 12點那顆和圖三那顆是同一顆電容。

電容沒畫錯,就是這樣接在橋式上。

我猜 這燈泡應該還假設你 燈具的 火線中性線是接對的

電源端做的真隨便,完全靠 ldb 030 撐場面

但是電容和 橋式怎麼會爆了? 電流太大?電壓太高?

网友C:
LDB030 35ma 的 LED Driver  其實就是限流二極體, 沒聽過, 所以趕快研究一下!
http://www.luckyforests.com/home ... atid=18&ifid=51

AC 117V X1.414 = DC 165.438V 這一位設計電路的小朋友. 好像設計超過了它限流二極體的極限!!! 所以這個LED燈泡, 根本就是一個定時炸彈!        聽一下這個, 你就會了解了!!!

補充內容 (2017-6-29 07:29 AM):
AC 117V X1.414 = DC165.438V , DC165.438V - 3.2v X 10= DC 133.4V 明顯的超過了12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DB030 35ma 的 LED Driver  其實就是限流二極體, 沒聽過, 所以趕快研究一下!
http://www.luckyforests.com ...

呵, 這產品上的LED粒只有2顆...

設計上在限流二極體後面有串接一顆 1Kohm 電阻, 可以產生一個假負載, 看似應不致於超過極限值.
不過整體上都在臨界值邊緣工作, 環境條件差一點時就可能會G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 這產品上的LED粒只有2顆...

設計上在限流二極體後面有串接一顆 1Kohm 電阻, 可以產生一個假負載, 看 ...

請問 Lazy104大~ 看了perter5438大分享的Datasheet 後,覺得這顆1Kohm電阻很奇怪.
是要減少 LED 的顆數,所增加的嗎?

网友E:
1K電阻是要產生適當的壓降,以符合串連的LED VF

网友:
請教大大一下,怎麼判斷LED內含五顆LED,資料不知道要去那裏找?還是要如何測量,能否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K電阻是要產生適當的壓降,以符合串連的LED VF

問題是:  LED 是非歐姆半導體, the non-ohmic, 不遵循歐姆定律並具有自己的特點。有非歐姆導體的一些例子;包括燈泡燈絲和半導體,如二極管和晶體管。我們來看二極管。即使您改變電流,二極管也提供接近恆定的電壓降,因此不遵循歐姆定律。相反的發生在燈泡燈絲;即使顯著增加電壓,只允許一定量的電流通過。真正LED燈泡出問題的時候, 1K電阻是沒有的!

35ma X 3.2v X 20=2.2w  應該有20個LEDs ? 或者LEDs是6V的?  AAA

网友:
1.  2.2W也或許是整體的消耗功率=LED功率+1K歐姆電阻功率+LDB030的功率.
2. 1k電阻壓降=1K*35mA=35V(若取平均電流為50%,則壓降約為18V)
3.  LDB030壓降=115*1.414-3.2V*10-18V=112.6V(功率約2.1W已超標)
4. 但又因此LDB具負電阻特性,在溫度上升時,其輸出電流會自動下降(在100度時,約輸出為70%),此為保護功能,也因條件及環境複雜,實不易用簡單公式,計算出正確解答.
5.此電路正因使用了LDB元件來取代傳統的電容串連方式供電,才會造成大家認為圖上的電容位置誤植.
6.LDB因具限流作用,在傳統上你可將其視為定電流二極體,應會較為容易了解.
7.至於燒毀的電容因是和輸入電壓並聯,在其因故(過電壓或耐壓不足時)故障短路時,亦會將保險絲燒毀.
8.而橋整燒毀,就要分析是電源端輸入異常或負載端異常造成.

楼主:
5顆led 這要用看電路板的放大鏡去看,很難拍的清楚,

除了頭尾兩條金線,還能看到中間有四條平行的金線,來用來串聯五顆led.

楼主:
http://www.luckyforests.com/home ... atid=18&ifid=51

底下有一張中文的說明,我剛剛仔細看完大概就知道 ldb030的用法

二極體壓降不能超過 100v 所以,110*1.414- 3.2*10 =123.54太高

所以加個 1kΩ *0.035A= 35v ,二極體的壓降變成 88.54 始符合第一個條件

換另一個角度,如果我不修,直接拿48v dc 來接,就是將橋式拿掉,接到橋式的 +- ,然後將1kΩ 短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