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捷寶微電腦紫外線烘碗機 JDD3290 指示燈會亮 無...

楼主(2017-06-29):
捷寶微電腦紫外線烘碗機 JDD3290
故障情形為 :
動作指示燈 有亮 但亮度明顯不夠(修好後才發覺) 無法加熱烘乾 紫外燈管不亮

機型 : JDD3290 指示燈微亮

銘牌 :

拆開底座 :

測量輸入電壓有118V :

測量輸出電壓 無電壓輸出 :

機板正面 :

機板背面 :

明顯問題點 : 紅框處 繼電器輸出腳 空焊
處理方法 : 將繼電器110V的二個腳位銅箔焊點加大後補焊

電容器容量不足致使指示燈亮度不足 繼電器無法動作在將那2個電容器換新 紅框處

插電試機 有熱風輸出 紫外燈管也亮了

完修

网友:
恭喜你又完修了. 這裡家家戶戶都是用洗碗機. 提供您作參考. 請問一下台灣有人用嗎?

放洗潔劑, 熱水是從底下往上噴還會旋轉, 然後就像洗衣機一樣洗個半小時, 再烘乾.

楼主:
台灣是有用洗碗機
大多在豪宅 或 別墅比較多
也就是有錢人用比較多
像有些人都在拼三餐 你想那家裡會有洗碗機嗎?

网友A:
我家用T9日光燈+乾淨擦拭布+菜瓜+人,組成一台人肉擦乾洗碗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T9日光燈+乾淨擦拭布+菜瓜+人,組成一台人肉擦乾洗碗機....

這種洗碗機 應該是大多數家庭的配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洗碗機 應該是大多數家庭的配備

ㄚ捏卡緊~~~~洗洗連滴乾都免了,洗好直接用乾淨擦拭布(專門擦碗盤)擦乾收好....

吃飽馬上洗碗...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