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奇美42型3D液晶電視TL-42ZX800D,自動關機

楼主(2017-06-29):
CHIMEI奇美42型3D液晶電視TL-42ZX800D,自動關機,用電扇吹可以減少關機,一直這樣也不是辨法,所以更換了電源板電容跟IC500(TOP264VG),但…還是一樣,請高手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用電扇吹哪裡可以減少關機? 各個輸出,腳的電壓都要量一下.

网友:
中央右邊那兩顆大電容(應該是高壓電容),也有可能出問題,要不要更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扇吹哪裡可以減少關機? 各個輸出,腳的電壓都要量一下.

吹整台後面

网友:
可以用吹風機試試,看吹到哪邊會馬上關機

网友:
小電容也要換~

网友B:
absmen3000: 小電容也要換~

小的電容通常才是問題的所在! 因為它是產生振盪頻率用的!!! 這時候最好就是有ESR電容電錶, 而不是盲目的一直換下去. 通常只有一個電容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bsmen3000: 小電容也要換~

小的電容通常才是問題的所在! 因為它是產生振盪頻率用的!!! 這時候最好就是有E ...

peter 大:

有ESR電容電錶介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ter 大:

有ESR電容電錶介紹?

等效串聯電阻表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ESR) Meter  在這裡呀! http://bbs.pigoo.com/thread-64706-1-1.html
-----------------------------------------------------------------------------------------------
萬用電錶的附加電路!
DIY ESR Me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WwlTdAPn4

Homemade ESR meter!! (WHHOOO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O2tmxVxqo
-----------------------------------------------------------------------------------------------------
女孩子都會做的ESR表      http://ludens.cl/Electron/esr/esr.html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ESR) Meter - Test Capacito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fT9LEMbV4
------------------------------------------------------------------------------------------------------
這個更省用音響的VU表來做!
423-ESR METER PROYECT CON NE555 -ALEMANIALI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IWeEazx3U

ESR Meter.av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5YL4pxM53s
-----------------------------------------------------------------------------------------------------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話! 這是谷歌翻譯翻譯出來的....如果你有時勃起的話!
#135: Measure Capacitor ESR with an Oscilloscope and Function Generat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15erzCCxgE

网友D:
請教B大,板主有換過top264。又掛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B大,板主有換過top264。又掛掉嗎?

送電數分慢慢溫升
通常換了就沒事

楼主:
現在吹電風扇也沒用了,整台開不起來了

网友:
建議你把腳位電壓提供出來,另外你吹風扇是整台吹吧,怎麼會斷定是電源板的問題? 機板沒問題嗎? 隔空抓藥已經很難了唷

网友:
今天我自己的奇美也是同樣情形,買了top264換上去後 搞定!!

网友:
今天也是幫朋友修這塊電源板~電容跟TOP264都換了~測量5VSB居然沒電不知道是哪邊問題兩顆大的68UF測量過有電源?有人可以指點迷津嗎

网友E:
TOP264旁的電晶體不知是什麼編號~
我之前有爬文看到電晶體會有漏電的問題~
所以看到電源板5v路線上有電晶體~
又查不出問題時~都會換換看~
有一定的機率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TOP264旁的電晶體不知是什麼編號~
我之前有爬文看到電晶體會有漏電的問題~
所以看到電源板5v路線上有電晶體 ...

STN2222不知道跟2N2222A有無一樣~正再看DATA
看起來可以代用~

STN2222

STN2222

2N2222A

2N222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