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hip4081a這顆ic

楼主(2017-06-29):
請問各位大大 這顆ic是使用4顆fet來控制馬逹,假設如果其中一顆fet燒燬,我是只換燒燬那顆fet還是把四顆fet和4081a這顆ic也一起換掉會比較保險?

476.65 KB, 下載次數: 9

网友A:
最保險當然是全換掉(IC+MOSFET*4),雖然較花錢,卻也是最保險的做法.因為你很難去分析故障的原因是由何造成?當然有興趣也可把換下來元件,再組成一個外部電路去做測試及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保險當然是全換掉(IC+MOSFET*4),雖然較花錢,卻也是最保險的做法.因為你很難去分析故障的原因是由何造成? ...

謝謝C大的回答,我的想法也是全部換是最好的,但這樣成本就有差別了,如果只換一顆,或只換一對如左上FET故障,再多換右上,這樣不知可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C大的回答,我的想法也是全部換是最好的,但這樣成本就有差別了,如果只換一顆,或只換一對如左上FET ...

這要考慮成本與時間的對價關係.你可先更換單顆MOS再做測試,如此直至確認故障排除,這時你最好有一片正常的板子,再加上負載後(如馬達),並使用功率表做數據比對,可減少故障再次往返時間.

网友B:
馬達不接 改成4個LED   橋式驅動電源降低 改低壓加限流電阻夠驅動LED
看LED 燈比較一下 大概可估計哪個MOSFET異常工作 ;
當MOSFET 異常時  低壓加限流電阻 因限流不至於損毀MOSF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C大的回答,我的想法也是全部換是最好的,但這樣成本就有差別了,如果只換一顆,或只換一對如左上FET ...

雖然小弟不懂這些電子電路原理

但有篇網文
參考看看能不能啟發一些想法
Complete Motor guide for Robotics

H Bridge

A H bridge is an electronic circuit that enables a voltage to be applied across a load in either direction. These circuits are often used in robotic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to allow DC motors to run forwards and backwards.
An H-bridge is a transistor-based circuit capable of driving motors both clockwise and counter-clockwise. It’s an incredibly popular circuit –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countless robots that must be able to move both forward and backward. Fundamentally, an H-bridge is a combination of four transistors with two inputs lines and two outputsNote: there’s usually quite a bit more to a well-designed H-bridge including flyback diodes, base resistors and Schmidt triggers.)
To understand this, the H-bridge must be broken into its two sides, or half-bridges. Referring to Q1 and Q2 make up one half-bridge while Q3 and Q4 make up the other half-bridge.
Each of these half-bridges is able to switch one side of the BDC motor to the potential of the supply voltage or ground. When Q1 is turned on and Q2 is off, for instance, the left side of the motor will be at the potential of the supply voltage. Turning on Q4 and leaving Q3 off will ground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motor. The switching elements (Q1..Q4) are usually bi-polar or FET transistors, in some high-voltage applications IGBTs.
Note the diodes across each of the transistor (D1-D4).
These diodes protect the transistors from current spikes generated by BEMF when the transistors are switched off. The top-end of the bridge is connected to a power supply (battery for example) and the bottom-end is grounded.
A capacitor can be used with parallel to the diode. But it is optional. The value of these capacitors is generally in the 10 pF range. The purpose of these capacitors is to reduce the RF radiation that is produced by the arching of the commutators.
The basic operating mode of an H-bridge is fairly simple: if Q1 and Q4 are turned on, the left lead of the motor will be connected to the power supply, while the right lead is connected to ground. Current starts flowing through the motor which energizes the motor in (let’s say) the forward direction and the motor shaft starts spinning.

If Q2 and Q3 are turned on, the reverse will happen, the motor gets energized in the reverse direction, and the shaft will start spinning backwards.

In a bridge, you should never ever close both Q1 and Q2 (or Q3 and Q4) at the same time. If you did that, you just have created a really low-resistance path between power and GND, effectively short-circuiting your power supply. This condition is called ‘shoot-through’ and is an almost guaranteed way to quickly destroy your bridge, or something else in your circui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models and brands of H-Bridge IC is available. Most commonly used are Texas Instruments L293NE or a Texas Instruments SN754410 and L298 from STMicroelectronics.
L293D
The L293NE/SN754410 is a very basic H-bridge. It has two bridges, on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hip and one on the right, and can control 2 motors. It can drive up to 1 amp of current, and operate between 4.5V and 36V. The small DC motor generally used in robot bots can run safely off a low voltage so this H-bridge will work just fine.
The H-bridge has the following pins and features:
  • Pin 1 (1,2EN) enables and disables our motor whether it is give HIGH or LOW
  • Pin 2 (1A) is a logic pin for our motor (input is either HIGH or LOW)
  • Pin 3 (1Y) is for one of the motor terminals
  • Pin 4-5 are for ground
  • Pin 6 (2Y) is for the other motor terminal
  • Pin 7 (2A) is a logic pin for our motor (input is either HIGH or LOW)
  • Pin 8 (VCC2) is the power supply for our motor, this should be given the rated voltage of your motor
  • Pin 9-11 are unconnected as you are only using one motor in this lab
  • Pin 12-13 are for ground
  • Pin 14-15 are unconnected
  • Pin 16 (VCC1) is connected to 5V Below is a diagram of the H-bridge and which pins do what in our example.
  • Included with the diagram is a truth table indicating how the motor will func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the logic pins (which are set by our Arduino).
Bear in mind that all motors are available in different sizes.
Small motors are engineered for applications where compactness is valued over torque. While there are small high-torque motors, these tend to be expensive because they use rare earth magnets, high efficiency bearings, and other features that add to their cost.Large motors may produce more torque, but also require higher currents. High current motors require larger capacity batteries, and bigger control circuits that won’t overheat and burn out under the load. Therefore, match the size of the motor with the rest of the robot. Don’t overload a small robot with a large motor when big size isn’t important.When decided on the size of the motor, compare available torque after any gear reduction. Gear reduction always increases torque. The increase in torqu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amount of gear reduction: if the reduction is 3:1, the torque is increased by about three times (but not quite, because of frictional losses).
For H-bridge IC and module please visi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要考慮成本與時間的對價關係.你可先更換單顆MOS再做測試,如此直至確認故障排除,這時你最好有一片正常的 ...

謝謝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不接 改成4個LED   橋式驅動電源降低 改低壓加限流電阻夠驅動LED
看LED 燈比較一下 大概可估計哪個MOSF ...

這個不錯喔看led就可分別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雖然小弟不懂這些電子電路原理

但有篇網文

這篇文真是不錯,看了對電路很有幫助

网友D:
幸福家庭家家相似,不幸,各各不同!! 電路出問題也是如此,驅動出問題固然會死FET,有時候也可能是,負載問題,FET 是短路燒毀還是其他現象,更換一下兩個併紀錄,看看撐多久,是不是同一個FET掛掉,馬達經常正轉,不常反轉燒掉的FET當然會偏一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幸福家庭家家相似,不幸,各各不同!! 電路出問題也是如此,驅動出問題固然會死FET,有時候也可能是,負載問題,FE ...

了解,謝謝回答

网友E:
MOS場效應管最好使用簡單的指針式萬用表測試一下,方法很簡單,指針式萬用表打到x10k檔,黑筆接D(一般是散熱器中間腳)紅筆接S(一般是看著型號文字的右邊那個腳)
1、        用手觸碰G(一般是看著型號文字的左邊那個腳)和D,萬用表會慢慢的右擺,是因為手作為大電阻給充電。場管是電壓型器件G極電壓越高,越導通。三極管是電流型器件,電流大才能導通。
2、        觸碰G和S,萬用表會慢慢降回無限大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場效應管最好使用簡單的指針式萬用表測試一下,方法很簡單,指針式萬用表打到x10k檔,黑筆接D(一般是散 ...

謝謝喔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