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3 LED 1號電池 防水潑手電筒 改用18650供電

楼主(2017-06-29):
賣場買入3 LED 1號電池手電筒可能是用1號電池2顆 比較不經濟, 所以滯銷 買入價一支29元 ,共買入3支。
包裝

外型 說明書

首先量電器規格為:

1號電池 電壓1.61v

2顆1號電池 = 電供 電壓 3.226v

3 LED 手電筒量測出 用電供電壓 3.226v時耗電347ma

利用1N5401二極體 VF : 一顆普通二極體Vf= 0.7V 壓降
1N5401 ( 3.0 AMP SILICON RECTIFIERS )

手電筒 耗電量測345ma :  用 D 1N5401(降壓) /345ma 需供應 4.002v  電壓

改機裝18650 圖 :

18650電壓4.146v

18650/4.146v  電壓 改機 耗電量測  + D 1N5401/345ma

特寫手電筒改機+D 1.2

3led 燈頭外型

5分冷媒銅管代電池 (一頭擴口一頭縮口)之1

用18650+ 5分冷媒銅管 可代替2顆1號電池 (13.2公分)

18650置中 加胖增長 之1

18650加胖增長之1特寫

18650加胖增長之1分解

完成18650置中組裝替代1號電池

另一 彈簧式

完成彈簧式18650

拍打接觸不良,不亮檢查 :

平頭燈頭接觸不到平頭18650電極

找來打孔器 打孔凸頭成型

改裝完成 用18650/2200ma拆機電池約可連續供電12小時 。

補充內容 (2017-7-1 11:43 AM):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C%E6%9E%81%E7%AE%A1
Vf利用:蕭特基二極體的 Vf 0.15-0.45 伏特。一般的二極體 ,Vf 0.7-1.7 伏...

网友:
大大
很有執行力

小弟比較懶
若這手電筒要改的話
可能採用的方案是 - 電池轉接筒
然後裝充電電池 (家中較常備的充電電池型號)

電池轉換筒
http://bbs.pigoo.com/thread-64631-1-1.html

网友A:
改裝完成 用18650/2200ma拆機電池約可連續供電12小時 。

大大
請教一下
您文章中提到
LED耗電 345 mA
但改裝的18650電池,容量是 2200 mAh
2200mAh / 345mA = 6.37 H
這樣算的話,只能供電6.37小時
您最後提到可連續供電12小時
是實測時間 還是我計算時間方式有誤 ?
提點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裝完成 用18650/2200ma拆機電池約可連續供電12小時 。

大大

一般在說容量都是考慮飽電電壓到標稱電壓(放電截止)
但到截止電壓不代表沒電了,只是最大輸出電流大幅度下降

一般鋰電池隨便都有1c的放電能力,大概是2A
那當電壓低於標稱電壓時,我們假設輸出能力只剩0.5c,那也還有1A,夠應付0.3A了

如果電池有保護板,一般是不允許電池電壓低於標稱電壓
拆機電池沒在保護板的啦~操到沒電都沒問題

不是你計算有誤,而是測試方式更多細節沒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裝完成 用18650/2200ma拆機電池約可連續供電12小時 。

大大

找不到了!...peter大帝 : LED 非電阻性負載

剛才實測一下1.9V/90ma 也是亮的很好。
沒作A B比較 4.002v / 345ma  電壓 時的亮度可能肉眼也看不出來 。

网友:
利害大家都是電子達人,我都有看沒有懂。希望可以偷學兩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