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法請教]一般電器 裸露接頭氧化 要如何處置 ?

楼主(2017-06-29):
純粹閱讀舊聞有感而發
提問一個維修手法請教

家電用品中,電路配置連接方式
常見裸露接頭氧化
若要整理這類狀況
前輩們會如何處理 (拋光/鹽酸/換新....電鍍) ?

之前的前輩PO過一篇維修文,當中所示
泡著不知是哪種液體清接頭 ?
結果令人驚艷。

美製惠而浦.WGD5510VQ1...瓦斯乾衣機..無法點火整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6314-1-1.html

楼主:
泡著不知是哪種液體清接頭 ?
結果令人驚艷。

接頭內部要拋光可能有密技 ?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著不知是哪種液體清接頭 ?
結果令人驚艷。

那種都是屬於酸洗,洗後也是要嚴防濕氣的問題,所以建議還是拋光比較好

网友:
我用拋光法,買1000號砂紙慢慢拋光~~~

前天才幫我阿母拋光延長線,年代久遠但絕源外皮仍正常,拋光後才發現
插頭插座都是銅的ㄝ~~~金光閃閃

网友:
說真的 有的地方 想拋光都難
也很想知道 那是何種液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著不知是哪種液體清接頭 ?
結果令人驚艷。

以下是我的處理方式:
可以泡檸檬酸、效果比較慢、
鹽酸比較快但容易再氧化、
要用清水清過浸泡一段時間、
再用油脂泡過、
形成保護膜。

网友:
厠所清潔用的稀釋鹽酸
肥皂水中和
過清水
風乾
凃凡士林

网友A:
sa2086: 說真的 有的地方 想拋光都難 也很想知道 那是何種液體~

其實這個很簡單而且也非常的實用: 我用在清潔汽車散熱片, 家中冷氣的散熱片還有清潔銅線接頭, 都很好用. 其實....其實...就是 酸鹼中和 ... ...   我先用家裡的白醋, 可以用浸泡的, 也可以用棉花棒, 也可以用噴霧器....等10分鐘後在用[baking soda]小蘇打把他酸鹼中和 即可!!! .....此方法也可以用在潔白牙齒... .

清潔舊的和腐蝕的焊接電線。

通常情況下,如果你剝下一根電線,看到它被腐蝕,那麼還沒有太多可以恢復它的光澤新的導電性能。有一個刮擦和刮傷,這是想到的,但你永遠不會得到它可怕的光滑它曾經是很久以前。經過長時間腐蝕的電線後,你看到你的手指和手指上的汗水都在腐蝕銅了!噢親愛的。不用擔心!!!!!給你自己一個拍拍背,因為你現在將從你的包裡抽出一大堆技巧,所有的腐蝕性銅線都會發出sc ing!in的恐懼!這是如何清潔任何腐蝕的電線,甚至沒有觸摸它,在30秒!而且,甚至可以焊接它!

這個過程使用兩種方法,一種是常規的食鹽和醋。任何一種醋都會起作用,從香脂,米,白葡萄酒。它的鹽酸和醋的酸度和腐蝕性在一起,你想要的。另一種解決方案是碳酸氫鈉,小蘇打和水。這用於中和其他溶液的腐蝕性能,並進一步清潔電線。

步驟1:剝去待清潔的電線。

步驟2:獲取2個容器,每個解決方案一個。他們可以是紙杯,塑料,玻璃,碗,無論你找到什麼。我有一個小瓶,因為我是一個專業的電子安裝人員,我在現場使用這些解決方案。

步驟3:取1湯匙生鹽,放在其中一個容器中。用醋填充容器的其餘部分,並將它們一起攪拌。作為一般的經驗法則,將醋中的鹽盡可能多地溶解。

步驟4:取1湯匙碳酸氫鈉(小蘇打),並加入到另一個容器中。用水補充其餘部分,攪拌均勻。添加更多的小蘇打,使其多雲。量不重要,只要是鹼性去除醋溶液的酸。

步驟5:將剝離的電線末端放入醋溶液中,用電線攪拌溶液。您需要清理的任何電線都需要在該解決方案之下。電線在液體中的運動加速了過程。

步驟6:2分鐘左右之後,電線在醋溶液中看起來很有光澤,新鮮。溶液中的酸和鹽蝕刻掉氧化物,露出裸露的金屬。確保金屬均勻閃亮。如果整個過程不完全清潔,請留下更長的時間。

步驟7:一旦絲線清潔乾淨,從醋中取出電線,將其浸入小蘇打溶液中以中和酸的腐蝕性能。如果電線暴露在空氣中,而不是首先中和酸,就會很快腐蝕。小蘇打保持清潔光澤。在小蘇打水中繞著電線繞約10秒鐘,然後完成!閃亮的新線準備焊接,並再次進行!

如何完美清潔電線在分鐘!How to Perfectly Clean Wires in Minutes!!!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 ... n-wires-in-minutes/

Easily & Safely Clean Electrical Connectors for Penni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kw_52rFHU8
謝謝閱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a2086: 說真的 有的地方 想拋光都難 也很想知道 那是何種液體~

其實這個很簡單而且也非常的實用: 我用在 ...

請問線氧化~
不用換整條線
沒關係嗎??

只清潔要連接的部份就可以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線氧化~
不用換整條線
沒關係嗎??

請問線氧化~不用換整條線沒關係嗎??

表面上輕微的氧化, 是沒有關係的. 裸露接頭[線], 因為要焊接, 必須很乾淨, 用化學方法比研磨方法還乾淨!

网友:
當冷氣不冷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去用, 醋跟蘇打水去清洗, 馬上變得很冷!!!

网友C:
不建議這樣使用,但是洗冷氣鋁鰭片的鋁潔劑為PH值1的強酸,
有這樣的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議這樣使用,但是洗冷氣鋁鰭片的鋁潔劑為PH值1的強酸,
有這樣的功效 ...

chaos0712大不建議酸洗

那有沒有其他經驗或見解
可分享一下

网友:
銼刀、砂紙.....弄完以後露出新銅面..上錫保護...完工
氧化通常也只有表面,除非用料有問題或是吃重電的地方 會整個黑掉 那就要換新
按鈕跟開關都屬消耗品.能換新就換新..除非買不到 不然用舊品有火燒的風險是一定的 燒起來擔當不起責任....
我個人認為 酸洗不是好作法..若洗不乾淨殘留 那不就繼續氧化該部分?  而且正常程序洗完以後還要上保護油
製造的時候用酸洗我很同意,但保養維護用這方式就不大好 那酸液也很難處理 除非你把它酸鹼中和再倒掉 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aos0712大不建議酸洗

那有沒有其他經驗或見解

如果嫌我的酸鹼中和還不夠好的話的人, ......可以先聽一下音樂,,調整一下心情,,,然後我傳授你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 .....奈米科技.....鍍金. 鍍鋅. 鍍鎳. 鍍銅. 鍍銀...

這個是鍍鋅: Classic Car Zinc Coating with Eastwood Produc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db3C30lKxc

如何鍍金呢?   從古代的煉金術到現在, 真的是一項藝術, 鍍金術說就像魔術一樣就像一個奇蹟...所以必須聽這首歌:
  你可以變魔術: 才能從歌曲中領會出道理出來....你可以有神奇的功力, 可以變出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這個介紹的叫做.....帶電刷子電鍍法 :  Gold Plating - What is Brush Plating? - Brush vs. Immersion Electroplat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PmqfAy9q4g

其實我一直在研究這個方法: 先將有金和銀的王水,  加強鹼綜合成ph7...然後鍍銀比較容易, 再用金去取代銀. 就是如何從我們的電子廢料中, 浸在王水中的黃金. 再用電池把他電鍍我們所需要的端子上.

其實我就是吃飽沒事做, 對於廢物利用非常的有興趣, 本網站做的最好的人, 目前就是 tsai5371.

希望大家的投入來綠化我們的地球....

史艷文再現江湖.... ....

補充內容 (2017-7-17 02:16 AM):
有沒有人知道答案? 鍍銀導電係數比鍍金還好. 為什麼? 大家都鍍金?

网友:
銀易氧化

网友:
金不易氧化之外, 還有要炫富!

网友C:
大大誤會我的意思了,因為我的方式是以PH值為1的鋁潔劑浸泡酸洗,而且我並沒有提供後續的保養方式
所以我開頭說不建議的方式其實是我這種方式,因為我只求方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誤會我的意思了,因為我的方式是以PH值為1的鋁潔劑浸泡酸洗,而且我並沒有提供後續的保養方式
所以我開 ...

那我會錯意了
以為您有其它見解
sorry

也謝謝您 "鋁潔劑浸泡酸洗"的解說
您未解說前,還真不曉得是PH值為1的洗劑 (非專業沒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嫌我的酸鹼中和還不夠好的話的人, ......可以先聽一下音樂,,調整一下心情,,,然後我傳授你最好的方法! ...

如果嫌我的酸鹼中和還不夠好的話的人, ......可以先聽一下音樂,,調整一下心情,,,然後我傳授你最好的方法!!!

不是覺得不夠好
而是想嘗試看看,有沒有其它思考模式與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誤會我的意思了,因為我的方式是以PH值為1的鋁潔劑浸泡酸洗,而且我並沒有提供後續的保養方式
所以我開 ...

HELLO.... 你的方法一點都沒有錯. 而且非常的有效率. 在金屬電鍍之前都是要用強酸洗滌. 只是強酸必須要強鹼來綜合. 危險度對家庭來講比較高. 但是工業上效率是非常好的.

家庭用可以考慮檸檬. 檸檬汁味道酸,因為它含有5%至6%檸檬酸,pH值為2.2。酸度高

家庭一般物體的PH:

0 - 鹽酸(HCl)
1.0 - 電池酸(H2SO4硫酸)和胃酸
2.0 - 檸檬汁
2.2 - 醋
3.0 - 蘋果,蘇打水
3.0至3.5 - 醬油
3.5至3.9 - 泡菜
4.0 - 葡萄酒和啤酒
4.5 - 西紅柿
4.5至5.2 - 香蕉
約5.0 - 酸雨
5.3至5.8 - 麵包
5.4至6.2 - 紅肉
5.9 - 切達干酪
6.1至6.4 - 黃油
6.6 - 牛奶
6.6〜6.8 - 魚

中性PH化學品
7.0 - 純水
7.0至10 - 洗髮水
7.4 - 人血
約8 - 海水
8.3 - 燒鹼(碳酸氫鈉)
約9 - 牙膏
10.5 - 氧化鎂牛奶
11.0 - 氨
11.5至14 - 頭髮矯直化學品
12.4 - 石灰(氫氧化鈣)
13.0 - Lye
14.0 - 氫氧化鈉(NaOH)

网友:
我只會用松香油而已,
看完各位大大的分享,受益良多.
感恩~

网友:
感謝peter5438大大的講解.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