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奇力速 SK-215LS 半自動電動起子時好時壞維修實例

楼主(2017-06-30):
這支奇力速起子機是論壇大老拿給我的,這位大老平時也很忙,很少上來跟大家聊天,但是他對論壇卻是非常熱心,時常給我很多寶貴建議,所以還是得想辦法幫忙修好。

根據他的說法,這支奇力速的起子機用起來就是時好時壞,有時會轉有時就停工,這一聽就是接觸不良的問題,會接觸不良一般都是開關,不過起子機的開關不見得都買的到就是。

大老使用的工具其實都不太保養,而且工作場所也很少有定位,所以工具容易掉到地下造成損壞,打開起子機一看,不但零件幾乎都已被動過多次,而且一些輔助固定的腳都斷了。

固定零件的腳都已經修補過了。

不管開關有沒有壞,我一律換新,一共有兩個開關要換,一個是正反轉開關,另一個是啟動開關。

奇力速的開關可以跟原廠購買,訂購來就是如下圖這樣。

焊上之前要在接點處上熱縮套管。

下圖的一邊黑色一邊紅色的微動開關是奇力速原廠的啟動開關。

為了補這個防折的套管我也吃了一頓苦頭。

下圖是原本起子機外殼的固定套環,這個已經斷裂,用膠水粘也用不久了。

我跟奇力速定貨時也訂了一個。

固定起來就是如下圖囉!

最後是上頭一個螺絲已經不能用了,雖然還是用,不過這樣起子機的上半部有一點合不起來,原先大老都是用膠布粘著,我去五金行買一個管束來代用應該比較合適。

這樣就完工了,按起來動作確實,不會再有大老說的時好時壞的問題了。

※大家一定說為什麼沒有檢查碳刷?這也是會造成時好時壞的問題,是的,碳刷的確也會造成同樣的故障,不過這支起子的碳刷我檢查過還很好,所以就省略了。

网友A:
這東西可以被搞得這麼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可以被搞得這麼慘.........

身經百戰的工具~難免傷痕累累~

网友B:
那個套環如果用3D 列印,根本就是一塊蛋糕。

自從進來 3D 列印機,修好或亂搞的東西太多了,真的好用。

网友:
通常這類的電動起子,我遇到的多是轉折處的電線有斷線(但沒完全斷)

网友:
這類工具通常不難修, 難的是如何拆及找零件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套環如果用3D 列印,根本就是一塊蛋糕。

自從進來 3D 列印機,修好或亂搞的東西太多了,真的好用。 ...

那個套環內側是有螺紋,用3D 列印不見得是蛋糕。

网友C:
這種電動螺絲起子是不是都只能裝圓軸有翅的起子頭?
因為我也有類似的電動螺絲起子,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買轉接頭?(圓軸轉六角)因為外面大多數都是六角的起子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電動螺絲起子是不是都只能裝圓軸有翅的起子頭?
因為我也有類似的電動螺絲起子,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買轉接 ...

多找幾家, 一定有的,記得把起子一起拿去問,這種起子頭不難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電動螺絲起子是不是都只能裝圓軸有翅的起子頭?
因為我也有類似的電動螺絲起子,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買轉接 ...

每次遇到六角的頭,都會把他磨平,再請專人氬焊,焊到有翅的起子頭上,不然有翅的很多規格都要再叫貨,不然就沒有那個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個套環內側是有螺紋,用3D 列印不見得是蛋糕。

原來是有螺紋,那會滿困難的,尤其是印細螺紋幾乎沒辦法。

個人處理會是緊配合然後硬鎖下去。因為3D列印材是類似ABS塑膠這類的硬度,讓螺紋攻出螺紋是可以的。
這有點像木頭用自攻螺絲一樣,只需鑽個稍小的導引洞。

不過,說是這樣說,維修這行業不是做測試模型
用3D列印修自己的東西可以接受,專業維修是不行的,品質不通過,除非已經找不到零件而客戶也能接受。
還有,既然稱3D列印就需要3D建模,這又是另一個門檻。(簡單的東西網路上倒是不少小工具可使用)

网友:
這種工具不容易壞,摔壞是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