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變頻冷專改冷暖

楼主(2017-06-30):
今年 6月8號 冷氣突然無法全載運轉,只能跑4A ... 自行查修後發現外機髒污導致無法跑全載6A
和朋友聊天後發現我這台日立冷專只要改內機和四通閥與遙控器就可變冷暖 ...

請教版上有人裝過外機四通閥嗎? 朋友說很簡單,鎖個螺絲就好了 ... 因脫離這行也點久了 ...

网友:
howard6869大
想拿自己的冷氣動手開刀嗎 ?
還是.. ?

网友:
四通閥那叫你朋友改因為他是高手
除非四通閥原本就在機器上已經裝好了只差沒接電線

网友:
之前論壇有前輩po過冷暖2用冷氣維修手冊,只能說能把4通閥當外殼羅螺絲鎖上就好的人,根本就是神

网友:
室外機要加設四通閥是可以讓冷氣有暖氣的功能(俗稱:熱泵)
要改的東西

1.控器器-->改成有暖器功能(連遙控器也要一起換)
2.悾制線-->A-室內供電者基本上要多一調控制線到室外機
                B.是外供電者他原來有三調控制線一樣加一條變成四條線.機板也要換掉
3裝設四通閥-->in&out 要理解一下 外面大部分還是用燒的.我也看過YOUTUBE感覺是用壓接的
                 至於用鎖的那要做成喇叭口(雙頭)中間用接頭做銜接

网友A:
有些廠牌冷專與冷暖室外機內部其實都已配好管路 , 只差四方閥線圈沒裝上 ,
只要裝上四方閥 , 內機基板更換成冷暖基板 , 遙控也換成有暖氣功能 , 真的就能
將冷專變成冷暖

至於內外機的連接線 , 定頻機有暖氣功能需要4條連接線 , 但變頻機種不需要改變 ,
還是3條線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廠牌冷專與冷暖室外機內部其實都已配好管路 , 只差四方閥線圈沒裝上 ,
只要裝上四方閥 , 內機基板更換 ...

請問這樣四方閥線圈要插在哪邊? 外機的機板上會有插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廠牌冷專與冷暖室外機內部其實都已配好管路 , 只差四方閥線圈沒裝上 ,
只要裝上四方閥 , 內機基板更換 ...

實際狀況如 tsao0427大所說 ! 一些品牌內部管路也焊好,缺四方閥就可作動 ... 等空閒時間再來搞這個 !

网友B:
可是四方閥要接冷媒管,這個應該不是鎖一鎖螺絲就能完事的吧,除非四方閥早已裝好,只差控制電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廠牌冷專與冷暖室外機內部其實都已配好管路 , 只差四方閥線圈沒裝上 ,
只要裝上四方閥 , 內機基板更換 ...

很好的經驗分享
但好奇您所提的這一個說明

廠商都很計較成本問題
若純冷專機型,卻額外的加裝一個四方閥
這(料+工)成本廠商怎會平白加上去呢 ?
除非它有其他用途 ? 有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四方閥要接冷媒管,這個應該不是鎖一鎖螺絲就能完事的吧,除非四方閥早已裝好,只差控制電路而已

應該說是某些機種四方閥原廠已經裝上去,只是控制閥體的線圈省掉而已,這種機種才有辦法不動到冷媒系統來改裝成冷暖。

楼主:
今天拆開外機,裡面如 ericchou大所附圖 :四方閥datasheet ... 差別在沒有電磁閥

電磁閥裝上呎吋剛好,但是沒有電磁閥固定螺絲 ... 朋友告知用nfb螺絲就可以,不知有那位大大有改過知道螺絲呎吋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拆開外機,裡面如 ericchou大所附圖 :四方閥datasheet ... 差別在沒有電磁閥

電磁閥裝上呎吋剛好,但 ...

請您拍張照片,或許可以加裝角鐵固定線圈

還真的出廠時就已經裝上四方閥了,哪牌的這麼好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您拍張照片,或許可以加裝角鐵固定線圈

還真的出廠時就已經裝上四方閥了,哪牌的這麼好心 ...

照片看起來是日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