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溫自動啟動風扇的溫度開關可用熱敏電阻替代嗎?

楼主(2017-07-01):
請教各位大大,我的可調電源供應器,用久溫度蠻高,想說加個dc 12v風扇溫度超過40--50度自動啟動,找不到適合的溫度開關,想說能用熱敏電阻ntc嗎?請各位大大給個建議謝謝!

网友:
可以試試JUC-31F。

网友:
熱敏電組搭配電晶體電路
再去驅動風扇吧

單靠熱敏電組本身的阻值太高
是無法驅動的

不然就是用溫度開關
50度開 40度關

网友:
熱敏電阻當然可以,不過要搭配電路來檢知再驅動風扇,也要工作電源,會比較麻煩。

選用適當溫度開關比較省事吧。

我買過這種溫度開關來改裝線性可調電源供應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303340931#info

网友:
ysc: 金屬殼溫度開關 常開 45度 250V 5A熱保護器............這是最簡單的, 這個金屬殼溫度開關可以在電池和一些馬達里面找到.

超級簡單溫度(熱)激活LED /冷卻風扇電路  Super Simple Temperature(Heat) Activated LED/Cooling Fan Circu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dx6udCz30s
---------------------------------------------------------------------------------------------------------------------------------------
我建議您用二極體1N4148 會比較便宜!!!

用二極管檢測溫度  Using diode to detect temperatu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cTrlpuQy8
--------------------------------------------------------------------------------------------------------------------------------
熱敏電阻:
溫度控制風扇電路。Temperature Controlled Fan Circuit.AV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BobCcCpNE
使用741運算放大器我正在測試一個1k歐姆熱敏電阻TDC05C210 [RSR-21T1K]上的電壓降。 使用1K電位器及其刮水臂來設定正在檢測的閾值或溫度。 我把它設置為觸發紅燈,打開大約80華氏度或26.66攝氏度的風扇。 輸出接通NPN晶體管,然後允許向12風扇供電。
---------------------------------------------------------------------------------------------------------------------------
NTC
DC Fan Control with NT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VKg162p8o

NTC熱敏電阻隨著溫度的升高而降低電阻。 PTC熱敏電阻是通常由具有高正溫度係數的多晶陶瓷材料製成的正溫度係數電阻器,其隨著溫度升高而增加電阻。

如何分辨是NTC還是PTC???

PTC NTC thermist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79GV1bz4o

网友A:
用久溫度蠻高

大哥
要降哪一個位置 ?
的溫度偵測值

网友:
如果你不介意用現成的, 網路有賣溫控模組

楼主:
感謝大家的建議,我覺得upchome大的JUC-31F,及ysc大的金屬殼溫度開關 ,最簡便,我有馬達拆下的金屬殼溫度開關是常閉要加繼電器感測溫度也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建議,我覺得upchome大的JUC-31F,及ysc大的金屬殼溫度開關 ,最簡便,我有馬達拆下的金屬殼溫度 ...

找一個小繼電器,電源串接你的溫度開關,繼電器的常閉接點接風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建議,我覺得upchome大的JUC-31F,及ysc大的金屬殼溫度開關 ,最簡便,我有馬達拆下的金屬殼溫度 ...

相似的東西,封裝不一樣而已,記得買常開式的,跟風扇串聯使用,達到設定溫度送電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久溫度蠻高

大哥

2n3055最熱,是否要測散熱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2n3055最熱,是否要測散熱片?

常見就這兩顆最熱了
2N3055
LM317

看以前的電供,也有2N3055直接放外面但沒加風扇的

若能加風扇,吹吹風散熱,可能比較好
2N3055 datasheet

网友:
也有2N3055直接放外面但沒加風扇的......................是的! 加風扇不解決的話, 你可以再加兩顆2N3055. 可以改成電流更大, 使用的時間可以更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