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8H77-V 掉件請教

楼主(2017-07-02):
手上這塊板子這邊鏽的很嚴重
而且圖紙難找
各位先進如果手上剛好有此板的
還麻煩您幫小弟看一下
是不是有缺了什麼

P8H77-V掉件

 P8H77-V掉件

网友:
沒有缺少零件...只要刷牙一下就會工作. 別忘了用丙酮, 比酒精好!

网友:
因為你只拍局部照片,假如主機板氧化程度很糟糕,那這主機板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發生,
因為養化嚴重不一定哪會出狀況造成異常現象........你還要修?

楼主:
鏽的地方蠻多的
看來只能拿來當備料了

网友:
對電路板來說,氧化就像得癌症!

就算醫好也只能算幾年內的存活率%而已......

如果就只有照片中的一小塊氧化,那還好!

如果很多地方的話那不如還是放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