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75MA-P45主機版問題

楼主(2017-07-02):
請教各位大大..我的主機板經過氣槍清潔..組裝後按下開關就一直重新啟動
請問是主機板的問題還是cpu的問題呢
請教會是元件損壞的問題還是要換整張版

网友:
CPU有重上散熱膏嗎?
記憶體跟介面卡的金手指清潔一下試試

网友A:
很難說~~~~~~

看你吹的時候會不會很靠近,如果氣壓很強搞不好吹掉件....
CPU腳座吹了弄歪針腳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難說~~~~~~

看你吹的時候會不會很靠近,如果氣壓很強搞不好吹掉件....

啊,,,真的喔..上百度焊的會被吹掉喔...金害
我吹的時候沒拆CPU..那是給朋友看型號才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真的喔..上百度焊的會被吹掉喔...金害
我吹的時候沒拆CPU..那是給朋友看型號才拆的 ...

不知道有沒有吹掉什麼零件

网友:
我都是用小刷子刷,吸塵器吸
邊刷邊吸

网友:
之前有朋友拿高壓氣槍連CPU扇都可以吹斷,要吹不要拿太近,真的有風險

网友:
您好:
看看有無掉零件!再則上診斷卡看 各電壓是否輸出!

网友:
先重刷BIOS試試看 不能了話在往下找電路 微星的有JSP1 header
可以不用用熱風槍和烙鐵 就能直接接杜邦線刷

一直重新啟動是按下開關就立刻重啟 還是過一段時間才重啟? 兩者的情況有差喔

网友:
拆下主機版上面的電池,然後將電池座上面兩端短路約3~5秒鐘之後放開,再重新將電池裝回去試試看,應該就可以恢復正常了..

网友:
拆下主機版上面的電池,然後將電池座兩端短路大約3~5秒鐘之後放開,再重新將電池裝回去,應該就可以恢復正常了,如果還是不行先找顆電源供應器換換看...

网友:
氣槍
指的是一般空壓機打出來的壓縮空氣噴槍吹嗎 ?

若是一般壓縮機
大多沒有加裝冷凍乾燥機
吹出來的空氣含水量很高的
您將有問題的主機
打開機殼放到冷氣房中
吹風乾燥個幾天在試試
或放除溼乾燥箱幾天再試

网友:
如果只是想清潔灰塵:

1.僅打開機殼用噴槍去噴乾淨 (PC變乾淨,周招環境變成髒兮兮),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問題,也不會噴調啥零件

2.至於噴槍會噴出水氣問題,我想這是工具&操作習慣問題. 若人懶就在空壓機裝個~濾水杯~

基本上,公司工程師天天噴也沒遇過有被噴槍~噴壞的PC
===============================

若是拆出主機板,那基本上就是50%不確定死亡率 (過保固狀態)

a. BGA 封裝的問題,不用多說了~ 主機板裝於PC機殼,基本上多會有一定程度的彎曲,時間久了你將他拆出機殼,
   再裝回,往往就會造成BGA問題

   若拔掉水銀電池測量為3.0 VDC以上,主板放電再裝回,仍是無法開機,那只能送修了.

b.剩下就是是否有不小心搞掉一些小電阻...之類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