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海碁國際 HA-360 請問一下 想學著維修電表

楼主(2017-07-02):
各位前輩好

小弟這有台指針式的電表 HA-360 很久了 一直都沒有使用 5~6年左右

昨天想到拿來試試看 打開發現到電池都沒電了 所以先把電池全拆掉

然後買新的電池 我裝上9V的電池時 發現到10K歐姆的檔位不會偏轉

我記得沒錯的話 10K歐姆的檔位 是由9V的電池控制的

情況如下圖所示 :

電表背面被我拆開 如下圖所示 :

請問 這要如何修理呢? 表面看起來好像都沒壞 ....

可否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

网友:
1.5V電池需裝上

楼主:
喔 原來如此 感謝CIKO 老師 裝上之後會動了

喔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 原來如此 感謝CIKO 老師 裝上之後會動了

喔耶

電池簧片似乎有銅銹,磨一磨,然後注意電池不要再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簧片似乎有銅銹,磨一磨,然後注意電池不要再漏液了

感謝 windata 大

网友B:
為何要遊走板規邊緣呢?

也不是新會員,難道主旨:標上廠牌&型號是簡很困難的事嗎?

网友C:
標題請符合版規,這次我幫你修改,下次請自行注意。
謝謝配合

网友:
若打算長期不用,請拆掉電池,以免電池漏液,腐蝕內部電路與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何要遊走板規邊緣呢?

也不是新會員,難道主旨:標上廠牌&型號是簡很困難的事嗎? ...

對不起 我會改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標題請符合版規,這次我幫你修改,下次請自行注意。
謝謝配合

謝謝 wish 大

网友:
想學修電表,網路上很多電表的電路圖可參考,如370系列的先看懂了再來修會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