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洗衣機 NA-V168TB 故障碼 U12

楼主(2017-07-02):
1 洗衣機按下啟動之後無任何動作,面板顯示 U12.
2 上網查滾筒式U12是門開關異常.
3 電錶量門開關,在開關門的時候會開路/短路.
4 拆開操作板,上有一個零件D21 燒毀.(像是稽納二極體)

請問直接換D21就好嗎,會不會是其他原因造成D21燒毀? 已經燒焦了,要如何知道替用的型號?

网友:
用1N4148二極體來換換看~
如果再燒掉就要查一下線路上是否有零件短路~

楼主:
感謝教導,今天馬上去買零件來試,拿回老家測試後馬上來回報。

网友:
GOOGLE 滾筒 U12

一般都是換開關~~

网友:
您的電路版圖示應該是單純二極體,不像是稽納二極體
要不要拆下來看上面的小字

楼主:
謝謝以上各位的回覆,因為家裡沒辦法等我有空再買零件回去修,
為了應急已經先去服務站買一塊全新電路板($850)更換。

已完修,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