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吹風機 EH-CNA 97 不開機

楼主(2017-07-03):
老姐帶回一台

Panasonic EH-CNA 97 不開機

拆開後有發現 IonCharge 電線有脫落
小弟目測應該這一條線是插AC3這一個孔

請問這一條線插入的位置是否為
背面圖用紅色圈選的地方

因為不過電
小弟在懷疑是否為溫度保險絲故障
不過在拆解方面有問題
不曉得要如何拆解
拆解時卡卡的不敢硬拆
所以想請教有拆解維修的大哥大姐們
拆解的方法

网友A:
AC3脫落的線焊回試機了嗎?
應該只是這個問題而已 !

网友B:
是否從別的接點脫落? AC3不像有焊接脫落的痕跡!

网友C:
開關確認過了? 日本設計的家電,其模具都做得很密合,所以只能慢慢的試著撬開.

网友D:
我只有留到CNA-96的圖,不太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3脫落的線焊回試機了嗎?
應該只是這個問題而已 !

因為無法確認
所以不敢冒然將線回焊至AC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從別的接點脫落? AC3不像有焊接脫落的痕跡!

也有可能
而且看脫落的那一條電線
感覺電線没有吃焊

网友E:
IonCharge  接到觸摸板上的 有可能根本沒焊接只是壓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關確認過了? 日本設計的家電,其模具都做得很密合,所以只能慢慢的試著撬開. ...

開關方面没確認過
我只知道是要量導通
不曉得要怎麼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留到CNA-96的圖,不太一樣

謝謝 benson1206 兄
提供 CNA-96的圖

看來這一條電線
應該是做接地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nCharge  接到觸摸板上的 有可能根本沒焊接只是壓在上面

有參考了
benson1206 兄
所提供的CNA-96的圖

電線應該放在圈選的位置
只用壓的來固定

网友F:
IonCharge 應該是有+離子導通的設計 這樣負離子吹出可以跟身體吸住 相對頭髮就會比較好整理
參考:若無握住ion charge板,效果出不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IonCharge 應該是有+離子導通的設計 這樣負離子吹出可以跟身體吸住 相對頭髮就會比較好整理
參考:若無握住 ...

感謝告知
已經回想出原本排線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留到CNA-96的圖,不太一樣

小弟已經拆開
發現扇葉有卡死
而且塑膠有燒熔

導致溫度保險絲一顆燒毀

以前上課時老師教發熱類要用壓接方式

可是看旁邊電線之類
也是用沾錫焊接方式

想請問 benson1206 兄
你是如何替換溫度保險絲
有看過三太子是用鋼線搭配滑槌的方式
可是為了拆這一個扇葉買滑槌
實在不划算
像散熱葉片卡死
你有什麼好方法
將故障排除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弟已經拆開
發現扇葉有卡死
而且塑膠有燒熔

FUSE用烙鐵焊即可,舊的留長一點,跟新的稍為捲到,焊時動作快一點,這個類似機型還沒失誤過!!
葉片我就沒處理過了!!

网友G:
葉片用美工刀修一修,到到能順順的轉即可

FUSE ,焊接技術好一點,不要焊斷即可~~ 反正都已經死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SE用烙鐵焊即可,舊的留長一點,跟新的稍為捲到,焊時動作快一點,這個類似機型還沒失誤過!!
葉片我就沒處 ...

感謝 benson1206 兄
EH-CNA 97 他是使用2顆 142度C 的溫度保險絲
其中一顆故障
替換1顆142度C 的溫度保險絲

就可以開機
目前就是組裝方面感覺卡卡的
還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葉片用美工刀修一修,到到能順順的轉即可

FUSE ,焊接技術好一點,不要焊斷即可~~ 反正都已經死機了

葉片方面做了清潔毛髮
運轉方面有比較順

溫度保險絲因為位置小焊接不易
不過也順利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葉片方面做了清潔毛髮
運轉方面有比較順

葉片方面除了做清潔毛髮外,
在軸承部分要給它吃一點機油潤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葉片方面除了做清潔毛髮外,
在軸承部分要給它吃一點機油潤滑 !

用機油來做潤滑
因為我之前在風扇軸承潤滑時
曾有用過機油
他之後好像會積炭之類
感覺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小弟已經完修

由於經驗不足在拆解和組裝方面
不是很順利
所以有傷及塑膠和密合的不是很好
相信下一次我應該能修得更好

感謝上面幾位大哥們的幫忙

网友:
我上次組公司的熱風槍
也是弄得七葷八素的
所以~我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