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關於淘寶網買二種以上不同的東西,如何搜尋?

楼主(2017-07-03):
在淘寶買東西如果要同時買二種以上不同的東西,在首頁如何使用?例如我要同時買LM324 ,LM358, 3482,能否同時在首頁中搜尋到同時有賣這三種的賣家,這樣可節省一些運費,謝謝

网友:
似乎沒辦法,還是只能選一個喜歡的賣家,然後進賣場搜賣場內是否同時有其它想要的商品

网友:
你可以先搜尋A產品,然後找到你認為比較划算價格的商品加入購物車。多加幾家没關係。
接著搜尋B產品,然後也是找到滿意的加入購物車。也是多加幾家没關係。加越多家找到的機會越高。
以上作完之後去查看購物車,就可以找到既有A產品又有B產品的賣家了。
以上給你參考~

网友:
可以搜尋A物(例如最低價的)之後, 再進入賣家的賣場再搜查B物.
合併運費也要注意一下!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的回答,雖沒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但還是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