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變頻冷氣 SAP-E256UVH 主板燒掉1顆IC和晶片電阻 維修請教

楼主(2017-07-03):
三洋變頻冷氣 型號: SAP-E256UVH
變頻主機版 型號:POW-CRV93GJH    1FA4B1B075800-1

前題:  之前該冷氣不涼, 後來發現室內機有風 但沒冷 ,觀察 室外主機  風扇不轉  壓縮機不運轉
手動更換1顆  風扇啟動電容後就正常了有冷氣了,  但是約個三小時又壞了,主要原因:

這次 應該是粗心 沒裝好機,
1. 導致主機板上的  TOSHIBA  GT30J301  IC  (跟黑色圓圓的壓敏電阻 V9511u 接觸到  )  導致燒掉擊穿該 TOSHIBA IC
(上網可以買到該 TOSHIBA IC , 我想我應該可以解決  )

2. 重點=> 主機板背面  編號  R60 的 晶片電阻可能太熱, 就融化掉落不見了
請問如何補救??

已知線索:
1. 主機板正面 IC RBV-2506  的一根針腳 ,繞到背面接的第1顆晶片電阻就是 R60
2. 主機板正面 接近 R60 的晶片電阻  是 R 70 (153)   [PS: 代表15000歐姆 ,  15 x 10的3次方]
3. 主機板背面 有很多晶片電阻都是用   103  [ps:代表 10000歐姆,  10 x 10的3次方]

結論:
本人在猶豫是用 103 or  153 的晶片電阻, 純粹是左右觀察法得到的結論,
目前暫定是 153  , 想請高手指教一

(電路圖我也看不懂,  根據電子學 V= IA  ,  我想大一點的電阻應該電流會小一點, 應該比較不會燒掉)
(103 vs 153   兩個電組都是 前2位數字再乘以 10的3次方, 我想兩個的電阻值差不多, 這只是其中一顆小電阻影響整體應該不大)

主機板 背面圖

主機板 正面圖

其它:

网友:
V=IA ?
我讀過一年電工,記得好像是 V=IR

网友A:
您那顆大顆燒掉的應該是IGBT,請您一併檢驗旁邊的橋整是否建健在

楼主:
是 v=IR  沒錯

楼主:
圖上主機板正面   四顆黑色大ic    目前只有 toshiba ic燒掉, 剛拆下來時只有那顆有濃濃的燒焦味
剩下的應該是主機板表面只有碳焦,  因為有上防水膠 ,初判只有表面黑沒損及電路

橋整是最左邊那顆黑色第二大的IC (IC RBV-2506) 嗎 ~      四根針腳中  ,最左 和 最後針腳 有標 正、負
剛用數位電表量了, 嗶嗶叫沒反應,  改用 歐姆檔  (2M)   量到 1.4  值

(另外, 我目前的程度只有換電容, 和用嗶嗶叫 看電路有沒有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那顆大顆燒掉的應該是IGBT,請您一併檢驗旁邊的橋整是否建健在

圖上主機板正面   四顆黑色大ic    目前只有 toshiba ic燒掉, 剛拆下來時只有那顆有濃濃的燒焦味
剩下的應該是主機板表面只有碳焦,  因為有上防水膠 ,初判只有表面黑沒損及電路

橋整是最左邊那顆黑色第二大的IC (IC RBV-2506) 嗎 ~      四根針腳中  ,最左 和 最後針腳 有標 正、負
剛用數位電表量了, 嗶嗶叫沒反應,  改用 歐姆檔  (2M)   量到 1.4  值

(另外, 我目前的程度只有換電容, 和用嗶嗶叫 看電路有沒有通 )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上主機板正面   四顆黑色大ic    目前只有 toshiba ic燒掉, 剛拆下來時只有那顆有濃濃的燒焦味
剩下的 ...

GT30J301是IGBT不是IC,電子零件燒掉不一定從外觀看得出來,高壓元件燒成這樣,低壓部分也可能有損壞,順著這顆IGBT G極找回去,有可能也有零件損壞。
如果不是專精於此,建議換片板子比較快。

网友:
YSC大的提議可能比較適合您,
由線路看,這台應該是用GT30J301控制旁邊那顆超大1顆長方型IGBT驅動變頻壓縮機,但是也不排除GT30J301單獨驅動風扇的可能

如果是第1項,後面很可能掛了1大串,這個不好修
如果是第2項,橋整加IGBT材料費應該不超過300,您要不要賭一睹

网友A:
另1個小問題,壓敏電阻外包裝是絕緣的,您的IGBT碰到壓敏電阻應該不會短路才對,除非IGBT跟散熱片密合不良過熱燒掉

网友:
RBV-2506有標 正、負的腳位應該是單向導通,標波浪紋的2隻腳位應該是無限大阻抗

小弟從不用BB檔,嗶嗶叫沒反應代表導通或不導通請前輩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1個小問題,壓敏電阻外包裝是絕緣的,您的IGBT碰到壓敏電阻應該不會短路才對,除非IGBT跟散熱片密合不良 ...

你說對了  原本應ibgt 直接跟散熱片密合  就是裝機時  那顆壓敏電阻卡在  ibgt和散熱片的中間 才會導致 ibgt 無法散熱燒掉     整個板子也只有這顆壓敏電阻最奇怪  是在板子外   剩下的零件都垂直於板子上    我應該是包裝時折到那顆壓敏電阻  才會導致ibgt散熱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