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網路遠端開機的圖形介面程式

楼主(2017-07-03):
因為公司有很多部電腦,然後有些放的位置要按電源開關不是很方便。
就興起了使用遠端開機的念頭。上網看教學都是教切換到DOS模式,然後打一長串網卡卡號。
試試雖然好玩,不過要經常打也蠻麻煩的。
起先弄了.BAT的批次檔操作倒也可以,不過越來越多的電腦。
整個操作就有點亂,所以就寫了這個圖形介面。
有需要的人,請自行下載測試使用看看。
如果覺得好用的話,請記得狗狗肚子餓了。要記得飼公狗~
以下是幾張操作的圖片,下載的軟體裡面有詳細的說明檔。

网友A:
請教:

要能正常運作這功能
是否意味著
1. 那些主機都要一直處於插電休眠待機狀態 ?
2. 網群內的主機板+網卡,都要有支援網路開機功能 ?
3. 主機板BIOS+網卡內部,都要將網卡啟動功能選項勾選 ?
4. 遠端開機=遠端操控該機嗎 ?
5. 能遠端開機,也意味著可遠端遙控關機對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

要能正常運作這功能

1~3的問題你下載軟體然後點使用說明,裡面有介紹。
4.遠端開機不等於遠端操控,不過如果有這個需求的話。配合TEAMVIEWER等遠端操控軟體的話,可以達到你的要求。
5.不對,不過如果配合TEAMVIEWER等遠端操控軟體的話,可以達到你的要求。

网友:
4 & 5只要是被開機的電腦有 "固定ip" 以及 "開啟遠端桌面登入" 就可以達到嘍

网友B:
請教一下 這個是否給。255送廣播就會有個別回應 還是要排隊逐個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 這個是否給。255送廣播就會有個別回應 還是要排隊逐個掃

應該是廣播卡號到相同網段,然後各別卡號機器對到的就啟動.

网友B:
那請問你的軟體是啥語言寫的 用那個6個ff加一串mac的方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請問你的軟體是啥語言寫的 用那個6個ff加一串mac的方法嗎

是使用Autoit V3寫的。
只是加一個圖形介面而已。
原本的喚醒軟體是這個 http://www.matcode.com/wol.htm

网友:
GPL 大大'可以試試看這個開源的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aquilawol/

网友:
建議界面改成類似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