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32D12電視

楼主(2017-07-03):
各位大大你們好,第一次問有關家電維修的問題,前陣子全台大雨時,本來當作監視器用途的電視有聽到輕微po一聲,像是什麼東西爆掉~結果畫面變這樣,想請問各位大大這大概是什麼壞掉,維修費貴不貴~或是零件如何取得

補充內容 (2017-7-10 02:58 PM):
抱歉,因最進比較忙,且是新手上路,待有空時拆機PO文,再請各位大大指導,謝謝

型號

型號

結果

結果

网友:
可象屏挂了一样,猜的。

如果是真的,不如买台新的。

网友:
大概是什麼壞掉?維修費貴不貴?
這樣的兩張圖又是要大家猜燈謎了
把後蓋打開,將電路板正反面拍張照PO上來讓大家看看吧
好運氣壞電容二極體,壞運氣壞晶體IC

网友:
猜謎大會開始

有請三太子降駕指示

网友:
打開,自己看那爆。

网友:
暇會、猜謎大會

网友:
這種詢問方式,對大家來說也都是瞎子摸象,不見得有人跟你一樣有同樣的問題,有想要自己動手的決心,那就拆機,看看電路外觀有無異狀,簡單的說先爬文,把站內有顯示器的文章看過幾遍,你就會知道要怎麼問,如果不想拆機,那就直接找維修的店家,他會跟你講要多少錢,就看你的選擇囉!

网友:
依你的發問及圖片,比較像是問維修店家給你維修報價

自己若無任何維修基礎,直接送修或是ˋ報廢回收吧!

若真想自己搞,也請先拆開電視拍下各部分電路板.本論壇不會直接給魚吃

网友:
電源出問題了

网友A:
我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這篇的回覆順序是倒過來,越新的越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這篇的回覆順序是倒過來,越新的越上面

這帖的排序改過來就好了,不過怎麼被改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個人感覺T-CON或刀板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帖的排序改過來就好了,不過怎麼被改的我就不知道了

不習慣自己改

排序方式

排序方式

网友:
猜謎大會
拜請! 拜請! 有請三太子

楼主:
抱歉由於最近比較忙~等有空拆機後會PO給大家看看的~因為新手上路~謝謝指導

楼主:
因為小弟並非工科底第一次學習,請各位大大看看照片上紅圈是否就是電容爆了?

爆漿電容

爆漿電容

爆漿電容

爆漿電容

爆漿電容

爆漿電容

爆漿電容

爆漿電容

爆漿電容

爆漿電容

网友:
紫色的是爆電容沒錯,一起把它換掉比較妥當
圈起來黑色的是電感,那個不用換,很少在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