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牌手機充電器疑問

楼主(2017-07-03):
家裡有幾台不同型號的手機,其中一台S牌充電器寫著:

正常充電模式 5.0V ~ 1800mA
快速充電模式 9.0V ~ 1700mA
快速充電模式12.0V ~ 1275mA
備註說輸出電壓會隨著後端連接的設備不同,輸出電壓也會有所不同。

請教各位前輩:

1. 正常充電模式輸出電流 1800mA比快速充電模式電流高,那後者還叫快速充電?

2. 是不是其他型號的智慧手機也可以「安全」用這一個多電壓的充電器?(我想問的是一般手機接上後是不是只會以5.0V充電,所以應該安全)

网友:
你要用功率去看  功率是能量單位 是電壓電流的乘積   因為USB 接頭不能流經大電流所以只好提高電壓
9W  15W 15W  適度的電壓提高可以提高效率 減小發熱  9V 12V  都很不錯  對於最大輸出才15W的變壓器 12V有點多餘

网友A:
2. 是不是其他型號的智慧手機也可以「安全」用這一個多電壓的充電器?(我想問的是一般手機接上後是不是只會以5.0V充電,所以應該安全

當然   常規輸出是5V    想要使用9V/12V輸出 必須使用支援特定通訊協議的設備  而且線材要有D+D-訊號線 不能只有電源兩條線而已

网友B:
手機必須支援QC2.0以上快速充電功能(有交握協定)才行。一般手機就只有5V不會切換9V及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是不是其他型號的智慧手機也可以「安全」用這一個多電壓的充電器?(我想問的是一般手機接上後是不是只會 ...

哦,謝謝,快速充電說的是功率,不是電流值,

「必須使用支援特定通訊協議的設備」,因為充電器要能接收、判讀手機是不是發出快充要求,所以這型充電器算是「smart智慧型」充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機必須支援QC2.0以上快速充電功能(有交握協定)才行。一般手機就只有5V不會切換9V及12V。 ...

「手機必須支援QC2.0以上快速充電功能(有交握協定)」,這類手機插上這一款充電器就會切換到9V或12V,還是我必須再「設定」使用快充才會切換到9V或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