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ASUS主機板 P4GE-MX維修

楼主(2017-07-04):
公司server主機掛點
昨天上午開機正常 但是到下午就無畫面了 重開進不了BISO

目前 開機 CPU風扇會轉 但是無畫面
使用偵測卡 顯示 00 電源燈皆正常

徵求 台北市 新北市可維修的達人
維修費用1千內即可

网友A:
去連絡一下主機板維修的版主

版主: chiyimonitor

网友B:
如果真的想請人幫忙維修、
又是公司行號、
還是不要限制維修金額、
必竟技術無價.

网友C:
1. 看看主板CPU附近的電容是不是 "長高了", 換掉就有機會好!
2. http://www.pcstore.com.tw/yowei/M04703369.htm << 直接買一張替換/備用

网友D:
搞不好是電源供應器故障
CPU 風扇會轉
並不代表電源供應器是好的

用電源供應器測試器測試看看
或者換一個電源供應器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連絡一下主機板維修的版主

版主: chiyimonitor

沒問題 感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想請人幫忙維修、
又是公司行號、
還是不要限制維修金額、

好的 非常感謝你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看看主板CPU附近的電容是不是 "長高了", 換掉就有機會好!
2. http://www.pcstore.com.tw/yowei/M0470336 ...

1.檢視過主板上所有電容 沒有長高情況
2.有問過嚕 該網站缺貨 各大拍賣網站也都缺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是電源供應器故障
CPU 風扇會轉
並不代表電源供應器是好的

原本我也認為是電源供應器問題
更換兩組 正常使用的電源供應器測試過
偵測卡始終跳00

把CPU RAM 主板通通拆下清潔 重新安裝 還是一樣情況
不跑碼
但是 CPU風扇會跑 CPU會燙...

楼主:
感謝痞友提供一片中古品
目前換完主板之後 開機 正常
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