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SANYO 23W 省電燈泡無法點燈

楼主(2017-07-04):
症狀發橙色光但是不點亮,看起來很新的燈泡
猜測應該是啟動電容

很新的電路板

先在電路板測試啟動電容,發現是低阻值,拆下來再量測一次

量不到電容值,都是1,電容值竟然長大了

殺肉一顆正常的電容

測試

更換下的零件

組裝好,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网友:
為環保盡心,恭喜完修,讚

网友A:
這也能修..... 要如何估計是燈管還是電路問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也能修..... 要如何估計是燈管還是電路問題啊??

省電燈泡不亮時, 先將燈管/電路板分開.

量燈管燈絲:
如一端無阻值, 或是一端阻值大於8歐娒, 可判定為燈管有問題
如二端燈管阻值都小於於8歐娒, 可判定為電路板有問題

昨天剛拆了一顆 B&Q 23W 4U 省電燈泡...  燈管一端無阻值, 棄修...
電路板拆下當備料, 燈殼留下可當DIY E27 LED備件..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恩!~這個文章好喔,要收下來參考一下,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B:
我比較好奇,您怎麼拆得這麼完美~~  我拆都缺角一堆,要不就燈管破裂  (請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好奇,您怎麼拆得這麼完美~~  我拆都缺角一堆,要不就燈管破裂  (請笑) ...

我之前有發一篇有說怎麼拆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782386

网友:
我以前燈座上用鋸片鋸出一條一條散熱孔,想說可以促進散熱可以延長壽命,
沒想到手頭省電燈泡都還剩一堆,燈座上慢慢就變成LED燈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