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木門翻修砂紙選擇

楼主(2017-07-04):
請問
最近有意買台牧田 BO5031 砂紙機
來翻修木門

牧田用的木工砂紙從 #40 ~ #400
請問應該要買那幾種?
然後翻修順序是?

网友:
所以你的問題是?

原有漆面磨除的話.先用號數小的砂紙..

沒有圖片真不知該怎麼給你建議.
因為有的門是密集板外覆貼合皮.根本就沒有上漆啊.

网友:
pigmouse168大應該不用用到#40除非要整個刮除舊有的,順序就是先用粗的打磨過後,再用細的打磨,上了底漆後,等乾了再用細的打磨,然後再上面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