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EP35-ds3 卡C1

楼主(2017-07-05):
開機卡C1

板上 查有
BIOS 有去官方下載F4 燒錄過了無效
1.2V
3.3V
1.8V
5V
請問維修方向@@

手上有很多片 EP35-ds3 有的是  上電不跑碼 重複啟動
對主機維修處於新手,尚在學習,剛好藉由此片練習
請高手幫幫忙 謝謝

補充內容 (2017-7-5 03:17 PM):
1.DIMM插槽,已經清過
2.金手指也清過
3.記憶體換過 並逐一換過插槽..

一開機 先無跑碼  會自動重啟後跑馬 卡C1
過幾秒後 會在自動重啟

補充內容 (2017-7-5 03:18 PM):
不插記憶體  也一樣狀況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92-1-1.html
可先參考這篇
線路圖
GA-EP35-DS3 V2.13.pdf (1.14 MB, 下載次數: 72)

位置圖 加減參考

网友A:
卡C1

記憶體這邊有問題.....

有換過記憶體嗎??

換插槽試試.....

网友B:
補充樓上~

1.先清理一下DIMM插槽,用三用錶筆劃劃金手指...去除氧化物
2.用軟像皮擦擦亮你手上持有記憶體的金手指
3.用數條記憶體測試主機板上四個DIMM,看能否過C1(抓到記憶體容量)
若以上步驟無效才來懷疑DIMM電路故障...

网友:
插槽噴一些電子接點清潔劑 效果也不錯
這兩天在測舊板、記憶體  每張都會卡在C1 然後重跑 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充樓上~

1.先清理一下DIMM插槽,用三用錶筆劃劃金手指...去除氧化物

你好感謝回復  以上動作都已經做過 才PO文  我會註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C1

記憶體這邊有問題.....

以上動作均已先做過

楼主:
謝謝你  我來研究一下   太複雜了有點難度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我來研究一下   太複雜了有點難度  =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02
這篇也可以參考

楼主:
有高手願意修看看嗎?

這BIOS 只有1MB 是正確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高手願意修看看嗎?

這BIOS 只有1MB 是正確的嗎?

BIOS 1MB 是正確的

网友C:
測一下北橋, 小的有片同樣是卡C1, 但是北橋GG棄修殺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一下北橋, 小的有片同樣是卡C1, 但是北橋GG棄修殺肉.

拆下來 重植嗎 板子上有測試方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我來研究一下   太複雜了有點難度  = =

大大您好, 你這款是 ddr2, 你可以先量一下, PIN 119(SMBDATA) & PIN 120(SMBCLK) 的電壓為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