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GA-H77-D3H硬碟存取有問題

楼主(2017-07-05):
各位大師, 大家好
我公司有一片GA-H77-D3H 在使用的第二年後, 開始發生 OUTLOOK 會出現: 資料檔案 '個人資料夾' 未正常關閉。正在檢查此檔案的問题, 因為送修要一週, 公司窮到沒有備用電腦可以替換, user 也不同意送修
主機板日期 101/04 購買

狀況一:
XP PRO SP3 X32, 例如 OUTLOOK 2003從 4G, 經常會發生, 原先以為是 XP 有問題, 重灌XP+ 重修 .PST (SCANPST) 都沒有辦法解決, 還是經常會發生, 於是改成 outlook 2007 , 結果還是有問題, 以為是硬碟有問題, 就換了一顆新硬碟, 結果情況依然沒有改善

狀況二: 升級
win7 PRO SP1 X64 + outlook 2007 , 結果還是有問題, 就讓 user 在不定期的日子裡, 不停的維修 .pst , 我曾經請user 請購一個硬碟界面卡, user 怕主管唸, 也不申請, 反正她爽就好, 一直到最近 outlook 已經大到 20G時, 每天一開機就會要重新檢查 .pst, 於是我直接找他們的主管說, 這塊主機板是六年前的, 沒得修了, 才買新的主機板, 從6/20 用到目前一切正常

我想要請教一下各位高手大師,
1. 這種情況我個人不專業的猜測是 sata 界面的晶片或週邊電路可能有問題, 不知道還有什麼可能原因?
2. 如果我買一張磁碟卡或磁碟陣列卡 (我想把這主機板拿來做NAS)來用的話, 是否可以避開主機板的 SATA 控制問題??

网友A:
Outlook 2007 和 Outlook 2003 中的.pst 檔案具有不同的格式和資料夾大小限制

根據預設,.pst 檔案在 Outlook 2007 和 Outlook 2003 中是使用 Unicode 格式。此外,.pst 檔案的整體大小限制大於 ANSI .pst 檔案所加諸的 2 GB 限制。根據預設,Outlook 2007 和 Outlook 2003 中對於 Unicode .pst 檔案的限制是設定為 20 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look 2007 和 Outlook 2003 中的.pst 檔案具有不同的格式和資料夾大小限制

根據預設,.pst 檔案在 Outl ...

這個我知道, 轉成outlook 2007 的時候, 就重新匯入到新格式的 .pst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知道, 轉成outlook 2007 的時候, 就重新匯入到新格式的 .pst

一直到最近 outlook 已經大到 20G時,這不是已經超過Outlook 2007 和 Outlook 2003 中對於 Unicode .pst 檔案的限制是設定為 20 GB。

网友B:
OUTLOOK 使用者最好把個人資料夾拆分成多個.PST檔, 單一.PST檔過於巨大會嚴重影響讀寫效能.

网友C:
Goodnight大,

有沒有換過SATA排線??
牛曾有遇到過 "排線看起來好好的, 但XP就是會不穩亂當" 的情事...
那時也懷疑過 主板/硬碟/記憶體...
但.. 最後換了最不可能的排線後... 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LOOK 使用者最好把個人資料夾拆分成多個.PST檔, 單一.PST檔過於巨大會嚴重影響讀寫效能. ...

不管是 xp 還是 win7, 很多等級比這台差的電腦, .pst 都有 8g~15G, 每台電腦, 至少都有4個10G 以上的 .pst同時開啟, 都沒有這個問題, 只有ga-h77-d3h 這台電腦, 週週都發生問題, 運氣好的話, 連兩週休息不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dnight大,

有沒有換過SATA排線??

SATA線這倒沒有換過,
不過我倒是有遇過, 全新排線有問題,

不過這並不是一開始就發生, 而是使用一年多後才開始發生, 所以沒有想過要換 SATA排線
但是當發生問題後, 重灌兩顆硬碟時, 看起來都沒問題

我以前曾遇過一次是 ACER 的主機板, 連續大量寫入資料時, 檔案會無法開啟, 會發現是因為這台 ACER
電腦經常要重灌, 我弄了個新硬碟重灌系統, 那個年代是WIN98, 當時 ACER沒有做還原檔, 我在一個月內重灌三次到煩了, 就做了一次GHOST, 做完後, 我會測試能不能還原, 就發現 GHOST檔不能開啟, 以為我沒做好, 又做了一次, 結果還是不能還原, , 一共做了四次, 都無法正常還原, 拿去服務站給工程師測試, 工程師還說, 沒問題, 當我請他測試用 GHOST備份再還原看看, 結果證實是主機板有問題, 但他沒法告訴我是什麼問題造成的, 只是直接換新主機板給我, 這件事,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网友D:
碰到很多奇怪的狀況...最後一招就是換電源供應器就好了....
給樓主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到很多奇怪的狀況...最後一招就是換電源供應器就好了....
給樓主試看看吧~ ...

電源供應器是第一個換的

楼主:
我是想問, 如果不使用主機板內建的 sata 而改用外接的 sata 卡, 有沒有可能避開這個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問, 如果不使用主機板內建的 sata 而改用外接的 sata 卡, 有沒有可能避開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是Onboard SATA的問題, 外插是有機會可以解決的!
要外插卡嗎?? 牛好像有一張不是很高檔的SIL3132R SATA RAID卡..

网友E:
可能不一定是 sata controller / hdd 的問題~
如果問題只發在 outlook pst 問題身上的話~

如果懷疑是 sata controller 問題,一般"不會"只會發生在這一種條件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問, 如果不使用主機板內建的 sata 而改用外接的 sata 卡, 有沒有可能避開這個問題

若有問題的那部分是獨立的
沒影響到外接I/O BUS的控制
那關閉內部SATA控制,插卡外接應該有機會
但這要花時間實際去驗證 (找卡來裝 + 軟體重灌的工&時)

真要這樣做的話
要不要考慮把那塊主板真正問題找出來後,完修它 (可能是南北橋BGA晶片掛點)
因為修主板 Vs 外插卡+try的工時,好像兩者差不多!

從網海中
借幾張主機板架構圖來
您參考看看 CPU / 主板 / 系統I/O 關連姓
圖片出處 : 請問主機板與CPU是如何溝通的?

圖片出處 : Intel Skylake 新世代架構完全解析

网友E:
google "OUTLOOK 個人資料夾 未正常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不一定是 sata controller / hdd 的問題~
如果問題只發在 outlook pst 問題身上的話~

理論上小檔案看不出問題, 而且大部份檔案都存在 file server, 最明顯的問題就只能是 outlook 的 .pst
而且這個 user 的 pst 不是只有一個, 現在換新電腦就沒有上述的問題發生, 到年底前, 我都會注意這台電腦的問題

我之前還遇過一台電腦, 一般檔案沒啥問題, 玩楓之谷就會出現錯誤, 然後閃退, 測試也找不出問題, 最後不小心發現大型檔案的讀寫有問題, 是讀有問題還是寫有問題, 我並不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ogle "OUTLOOK 個人資料夾 未正常關閉"

全公司有幾十人在用 outlook, 不是只有一個人, 還有人電腦更舊更慢, 用的是 outlook 2003 , 唯一不同的是, outlook 2003 user 不會超過 4G, 超過的, 我都會幫忙建新的 .pst , 就只有這個 user 經常出問題, 換電腦前發生率更高, 所以乾脆換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有問題的那部分是獨立的
沒影響到外接I/O BUS的控制
那關閉內部SATA控制,插卡外接應該有機會

如果照圖面來看, 如果是南橋晶片有問題, 就算是外插卡也沒救了??我這樣想, 是不是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是Onboard SATA的問題, 外插是有機會可以解決的!
要外插卡嗎?? 牛好像有一張不是很高檔的SIL3132 ...

謝謝牛大, 公司有一片 raid卡,  我是想把這塊主機板退下來做 NAS , 不過如果如ericchou提供的圖面, 如果是南橋晶片有問題, 恐怕插卡也未必能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LOOK 使用者最好把個人資料夾拆分成多個.PST檔, 單一.PST檔過於巨大會嚴重影響讀寫效能. ...

同意, 但是USER 教不會, 公司人數太多, 而我的服務做太好~~~
我今天還在溝通這位USER, 能不能把這麼大的 .PST 分一下, 抵死不從~~我也沒辦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公司有幾十人在用 outlook, 不是只有一個人, 還有人電腦更舊更慢, 用的是 outlook 2003 , 唯一不同的是 ...

goodnight大你好~

你的是意思是說:換了新電腦後,偶而還是有這狀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理論上小檔案看不出問題, 而且大部份檔案都存在 file server, 最明顯的問題就只能是 outlook 的 .pst
而 ...

請問,新電腦是指全部換新,還是只換主機版?
感覺你這個問題愈來愈不像是 sata controller 問題。
看起來倒像是 hdd 用久了,該換了。
另外,這個 .pst 使用上分害會比較好,分割時需注意部份資料移出後有可能這個 pst 並沒有實際縮小,只是把資料標記為已刪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是Onboard SATA的問題, 外插是有機會可以解決的!
要外插卡嗎?? 牛好像有一張不是很高檔的SIL3132 ...

我個人覺得,原系統的問題在: memory / memory controller / hard drive~
比較不像是 sata controller 了~
牛大,你覺得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照圖面來看, 如果是南橋晶片有問題, 就算是外插卡也沒救了??我這樣想, 是不是沒錯? ...

可能要看南橋壞在哪一塊,因為以方塊圖來說
sata controller跟PCI BUS是分開的
如果PCI BUS部分沒壞,那外插卡應該沒問題

以前就處理過一塊舊主機板,是南橋內建網卡掛點
就插著PCI介面的網卡將就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個人覺得,原系統的問題在: memory / memory controller / hard drive~
比較不像是 sata controller  ...

同意!
原發說 "才買新的主機板, 從6/20 用到目前一切正常"

目前有問題的部份都需要交叉比對才有機會抓出原因
- SATA HDD
- SATA Cable
- Memory
- Board

如果是牛... 牛會不死心的把原因抓出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意!
原發說 "才買新的主機板, 從6/20 用到目前一切正常"

其實我個人是連排線的問題都直接排除了。
因為牛大你也證明了排線出事時,基本上連系統都不穩了(簡單來說隨時死,除非你全部資料都被載入ram中,且這過程運氣好全部正確)~
sata controller 出事,我個人認定系統也不太容易穩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個人是連排線的問題都直接排除了。
因為牛大你也證明了排線出事時,基本上連系統都不穩了(簡單來說 ...

咱們, 只能指出方向啦~
還是要請事主自行交叉測試, 才有機會知道最後的Root Cause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意, 但是USER 教不會, 公司人數太多, 而我的服務做太好~~~
我今天還在溝通這位USER, 能不能把這麼大的  ...

就讓他等到.PST損毀再後悔莫及吧,不必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照圖面來看, 如果是南橋晶片有問題, 就算是外插卡也沒救了??我這樣想, 是不是沒錯? ...

不一定
沒有晶片組詳細內部設計資料可評估
看出原chipset內部電路是怎樣的設計關係
是平行處理 還是 上下行串連電路

所已前帖才說只能花時間去試看看

換個方向來思考本文的故障問題
或許如同其他前輩的見解
是操作者的使用軟體習慣 與 軟體規格有衝突所造成的卡關 (原本硬體沒壞,只是規格不合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odnight大你好~

你的是意思是說:換了新電腦後,偶而還是有這狀況?

報告 jojoling 大大
目前換新電腦沒有再發生了, 之前是說在換新電腦前那一兩週, 比較常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新電腦是指全部換新,還是只換主機版?
感覺你這個問題愈來愈不像是 sata controller 問題。
看起 ...

當時發生這個問題時, 有換過全新的 HDD , 但過不久又發生, 所以這個USER非常有耐心的等待 PST 修復完畢~~
我都有幫忙做壓縮和 SCANPST, 做到我後來口吐幾十兩血~~~就不再幫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個人覺得,原系統的問題在: memory / memory controller / hard drive~
比較不像是 sata controller  ...

MEMORY 我倒是忘了有沒有換過, 因為在其他作業都很正常, 並沒有想到是 RAM的問題, 這倒是我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要看南橋壞在哪一塊,因為以方塊圖來說
sata controller跟PCI BUS是分開的
如果PCI BUS部分沒壞,那外 ...

了解, 只好想辦法弄幾個硬碟來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讓他等到.PST損毀再後悔莫及吧,不必救。

我也是這麼想, 可是事實上, 只要有問題, 我們就要救, 我來這家公司, 都得心臟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新電腦是指全部換新,還是只換主機版?
感覺你這個問題愈來愈不像是 sata controller 問題。
看起 ...

主機板 + CPU + RAM + HDD , CASE + POWER 是舊的
原先換過一次 HDD (104年5月換)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機板 + CPU + RAM + HDD , CASE + POWER 是舊的
原先換過一次 HDD (104年5月換)

報告"晚安大大"~

我的感想是,問題應該是來自單檔太大(快20GB)~一些系統上的關機程序造成 delay or time out 問題。
http://ithelp.ithome.com.tw/questions/10119401

我個人幾年前工作上的電腦在使用上就把 pst 分割了,因為造成了載入慢/回寫慢/效率慢的狀況。
我公司筆電 dell vostro 3500 裏的 pst 檔案。

2個月前才剛把硬碟換了一顆全新的 500GB,因為在開機後很多開機載入的程序或工作應用程序大量編譯都會產生很大的偏差數字(ex: 15min 變成 20-25min)。換了新硬碟後整台電腦就變到飛快又不卡。
卡的時後畫面都可動,只是知道系統變慢了,,有慢時不慢,但又查不太出來特定原因,資料又沒感覺有毀損,系統的記憶體錯誤又不太發生。
硬碟操久了,我這是該換的狀況。

我個人覺得,你這塊版子拿去別地方就當它是好的用吧。
那個舊硬碟也續用吧,如果原發生機器不會卡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報告"晚安大大"~

我的感想是,問題應該是來自單檔太大(快20GB)~一些系統上的關機程序造成 delay or time ...

.pst 掛越多, 也的確會影響 outlook 的效率, 你的 .pst 檔果然不輸我公司~~

至於系統時快時慢, 就要看系統載入什麼程式會用到大量 i/o, 我想這也很難查, 我家的電腦也是這個問題
把舊硬碟clone到新硬碟, 開機也是一直在轉啊轉的~~~@ 目前是重灌一顆硬碟, 慢慢轉資料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