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小鬧鐘檢修

楼主(2017-07-05):
家裡小鬧鐘已經罷工許久,不那麼依賴了,一直沒有處理,也沒有丟掉。

放假時,拆開看找不出異樣,順手把接點位置隨手刮刮,復原,又恢復走動。

算是賺到。

网友A:
順手把接點位置隨手刮刮 << 指的是電路板上的電池簧片接點吧?

网友:
這種典型小鬧鐘要注意尼龍齒輪崩齒,這樣會變成秒針走分/時針不走~
或者是秒針動力源(滴答滴答轉那個磁鐵小豆)與磁鐵分離..秒針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手把接點位置隨手刮刮

是的,

電路板上電池簧片接點的位置,

要拆起齒輪塑膠蓋板才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