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輸入請教

楼主(2017-07-06):
請教!有哪位師傅玩過這種Power Supply,它上面說明輸入的電壓
100~240V之間,如果我要用110V輸入,我應該是要接1,3還是1,2還是2,3
感謝!!

网友:
接LN,應該是23

网友A:
鐵殼上就有標示了

還有標題沒加上電源的型號,請務必加上以免進回收桶。

网友:
1是接地線,100~240V都是從2、3送電進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鐵殼上就有標示了

以前我是有看沒有懂那個標示是什麼
傻傻的接 12 或 13
因為是220v,所以瞬間跳掉 X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是有看沒有懂那個標示是什麼
傻傻的接 12 或 13
因為是220v,所以瞬間跳掉 XD ...

這情形讓我想到,小時候也有過類似的經驗
那時也是不懂拿開關去亂接家裡110V的路線,開關一壓下去,魅力四射與煙火近在眼前璀璨釋放
整間房瞬間陷入戴奧辛煙霧之中,但還好沒跳電,卻也被罵得臭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情形讓我想到,小時候也有過類似的經驗
那時也是不懂拿開關去亂接家裡110V的路線,開關一壓下去, ...

我剛修電器時,也是亂接,
燒了延長線的保險絲及開關.

請樓主補上
主旨:標上廠牌&型號 問題

网友:
樓主是要修理?
上面用筆寫了24V NG,  下面也寫了NG,通常表示測試過是No Good。

网友C:
實際上建議 先目視檢查基板元件  同時跑一下電路一定可以知道LN E(機殼接地 Earth)
你這篇要不要乾脆一到閒話家常版呀

网友D:
L -->有說Line 有說Load,就是火線
N -->Neutral 中性線
G 或 GND 或 符號 --> Grounding 接地,用E -->Earth我是比較少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L -->有說Line 有說Load,就是火線
N -->Neutral 中性線
G 或 GND 或 符號 --> Grounding 接地,用E -->Ear ...

夠獨特吧n_151|   字面上的意思呢n_171|  接地   接到Earth 接到大地上
不過沒有人用這個說法就是了  :on_154|
不想和輸出的Gnd搞混

楼主:
主旨:標上廠牌&型號 問題
是要補在內容裡面嗎?
這是公司掛掉的Power,想說來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實際上建議 先目視檢查基板元件  同時跑一下電路一定可以知道LN E(機殼接地 Earth)
你這篇要不要乾脆一到閒 ...

不好意思,如果發文不當請管理員幫我移到適當的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殼上就有標示了

  不過我找不到要如何重新編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