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除濕機 RD-12CG故障

楼主(2017-07-06):
除濕機故障無作動
請教版上大大
主機板有換新狀況依舊,
壓縮機及風扇有直接送電  測試均正常。
1.目前故障燈持續閃爍5次,求故障碼。
2.請教濕敏電阻工作電壓?目前量測為2.55V

補充內容 (2017-7-7 10:20 AM):
除霜感知器→常溫3.79KΩ→冷凍19.4KΩ是否正常?
滿水開關   →正常
溫濕度模組→不會量?
電容         →直接送電可啟動判定正常(量過正常)
排水...

网友A:
排水孔有沒有塞住. 水箱開關壞了, 濕度感知器壞了.

檢查紅筆圈出的項目....一定可以修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水孔有沒有塞住. 水箱開關壞了, 濕度感知器壞了.

檢查紅筆圈出的項目....一定可以修出來的.

感謝回覆!
除霜感知器→常溫3.79KΩ→冷凍19.4KΩ是否正常?
滿水開關   →正常
溫濕度模組→這個點我很懷疑!不過不會量?
電容         →直接送電可啟動判定正常(量過正常)
排水無阻塞。

网友B:
我有修過類似這個外型有液晶顯示螢幕
插電螢幕出現Er無法正常操作運轉
去回收場隨便拆一個除霜感應器
裝上即可正常運作
濕度感應器跟panasonic外型一樣
只有插線座日立較小
panasonic插線座較大
我想應該通用
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修過類似這個外型有液晶顯示螢幕
插電螢幕出現Er無法正常操作運轉
去回收場隨便拆一個除霜感應器

感謝回覆!!
如果是顯示ER那是銅管感應器無誤。但目前是閃5下我也不確定。我去拆一個試試好了。謝謝!
濕度感應器。有看過酷友,串1個10K電阻代用,不知通不通用?

网友:
以前家中日立除濕機故障(型號忘了)
後來請日立來維修(已過保),是溫度感應故障了
給您參考

网友:
第3張圖的小黑盒裡有兩個感測器,沒意外的話其中一個在作怪,原廠檢修都是把那片模組更換掉

楼主:
RE: (完修)日立除濕機 RD-12CG故障

溫濕度模組-----因為適濕鍵,顯示閃爍5下,一直很懷疑此模組故障,無奈不會量。
知道濕敏電阻容易故障,查詢一般濕敏電阻中心電阻為31KΩ找一個電阻30KΩ替代,還是無法修復。
------------最後更換整個模組(溫濕度模組)後完修。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果然不能代用,謝謝分享

网友C:
假設溫溼度模組量起來就是30K ohm,那我就不懂為什麼不能用一般電阻代用?頂多就是一直除溼除不停,應該可以代用吧?又或者30K就是讓它不動作的阻值,那就換個阻抗更小的,溼度愈大、阻抗愈小,應該就會動作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設溫溼度模組量起來就是30K ohm,那我就不懂為什麼不能用一般電阻代用?頂多就是一直除溼除不停,應該可 ...

有接上10k歐母試過不行,猜想是模組其他元件NG

楼主:
謝謝受教了.完修機已送回.下次有机會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hvac-net.org.tw/CKEdit/upload/files/%E6%84%9F%E6%B8%AC%E5%99%A8_%E6%BF%95%E5%BA%A6%E8%A8% ...

受教了,謝謝你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原來除濕機還有個 「溫濕度模組」,

一般冷氣好像沒這個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