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AD-YB121FT 亮除霜燈

楼主(2017-07-07):
這台除濕機開機正常.壓縮機運轉正常.
除濕15分鐘後就跳到除霜燈(一直閃).....
壓縮機.風扇都停擺....
按鍵都無作用....
銅管感知器已換新的.狀況依然~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碰過此問題!
有三片機板不知是壞哪一片?
希望能給小弟指點..謝謝

電源版.控制板
電源機板
這片是濕度和室溫感應

网友A:
銅管感知器不插在銅管上測試看看~
如果正常運轉~
那就有可能是漏冷媒了~
或者是太髒了阻礙進風~
導致銅管結霜~

如果還是會閃燈~
機板有問題~
電容換一換
或者查看機板是否有腐蝕,冷焊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銅管感知器不插在銅管上測試看看~
如果正常運轉~
那就有可能是漏冷媒了~

你好~感知器測試過了.也清潔乾淨....運轉正常.冷排會冷.10分鐘後依然跳''除霜''就當機了~
電源版電容也換了.也都補焊.狀況依舊...
會不會是濕度室溫感知器.感應錯誤導致當機....
還是控制板IC問題?
希望能知道哪一片基板故障直接換掉..

网友:
1.業罵..污髒+1
2.冷煤不足

网友:
銅管感知器用電錶量測電阻阻值看有沒有達到15--18K歐姆.還有用吹風機加溫看阻值有沒有變化.或許是換了一個不合用的感知器阻值不對還是會跳除霜.主電路板上那二顆三腳的小黑豆也換掉試試.那三顆按鍵也拆下來量測看看

网友:
這種天氣不應該進入除霜功能, 用電風扇在吸風口吹風, 先排除風扇馬達的問題!
溫度濕度的小板也拉出來, 不受冷排溫度影響的話, 試看看!

网友:
濕敏電阻,(溫濕度模組)換ㄧ換就完修。剛剛修好ㄧ台。

楼主(2017-08-06):
訂了一片控制板.換掉它就OK了~
謝謝大家提供訊息~

网友B:
換了哪一片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了哪一片控制板?

按鍵那一片.底下有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