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RM-32LZ50 3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花屏模糊綠線條維修實例

楼主(2017-07-07):
這台樂金LG RM-32LZ50 LCD液晶電視.開機花屏.模糊.綠線條.

液晶電視型號LG RM-32LZ50

拆機.

雙擊式高壓板.

邏輯板.

電源板.

主機板.

由於10多年老電視了.直接測量主機板各電容之ESR值.
阻值太高的全部換掉.
當然.幾乎也快被我換光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我這裡一台跟你這台同型號,但是接AV 端子畫面會抖動,你要不要順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裡一台跟你這台同型號,但是接AV 端子畫面會抖動,你要不要順便.....

可以拿來讓我學生練習.

不過小心.好的常會被修成壞的.

网友B:
直接就在板上測ESR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就在板上測ESR了嗎?

你沒有看到小電容幾乎都換了?

网友C:
从故障图片看,

个人觉得应是DDR供电或主控核芯电压波纹大引起

换这两路供电电容应该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故障图片看,

个人觉得应是DDR供电或主控核芯电压波纹大引起

報告巨風大.我們做的是"口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巨風大.我們做的是"口碑".

我做的是....."總有一天等到你"......我只會換ESR嚴重的電容, 其他的就.[再見].

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樣, 蒙著頭一直修下去. 後來我有一個員工跟我講:  電視又不是你做的~你擔心什麼!!!想一想也對.

其實一開始他也不是我的員工, 他是專門在幫附近的電視機修理店面, 專門修~我們叫做TOUGH DOG [强硬狗] 修電視機店修不出來的電視維生!

我舉個例子像這一台電視, 他只換一個電容, 就是用我跟他學的冷熱交雜...等他找出了哪一顆電容以後....他還會用烙鐵表演給我看~就是哪一個電容...他所有修好的電視, 他都告訴我為什麼壞, 怎麼修, 他都讓我知道! 電容ESR測試表就是他叫我去買的!  好像是一個俠客一樣!!!我看他周遊列國, 也不是辦法~最後把他納入我旗下.

提供給老闆, 大家互相參考, 互相幫忙, 互相賺大錢.

网友:
恭喜完修,也就是說有點年紀的電視,只要換換電容就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是....."總有一天等到你"......我只會換ESR嚴重的電容, 其他的就.[再見].

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樣 ...

報告38大.其實這在台灣早就是.只能做不能說的秘密.只是您今天把它點出來了.

幸虧您遠在異鄉.您沒看台灣師父都沒人敢出聲嗎?

這相比之下.消費者就知道該找那家有口碑的維修商了.

生意隨人做.各有巧妙不同.消費者亦是.有人喜歡找收費最便宜的修.有人喜歡找有口碑的修.

上星期六.有位台北的消費者為了修SONY電視.專程從台北開車載電視到台南讓我維修.您說他又是為了什麼?

网友:
感謝分享,原來鋁質電容是可以被電解電容取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就在板上測ESR了嗎?

小弟也想知道直接就在板上測ESR的方法

買了快2年的電晶體測試器幾乎都在測電容的ESR跟二極體是否掛點

网友E:
小弟本身有電容表
可是電容表卻無法測出電容的ESR(品質)
看了上面前輩的文章後
看來有必要買ESR表

有看學組有在賣 彩色面板圖形顯示 電阻 電感 電容 ESR 電晶體測試儀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5441479578

看來有了這一台就能取代電容表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小弟本身有電容表
可是電容表卻無法測出電容的ESR(品質)
看了上面前輩的文章後

電容錶只是讓你知道它容量範圍是否偏差太大,但很多外觀正常的電容器
其實他的ESR不良,造成功能低下.......通常你可以透過直接更換或者測過
才換

网友F:
WISH大大,我剛弄好一台,也是AV有雜訊,更換C89→ 100μ/16v, C451→ 47μ/16V,  C316  C213  C216  C212→ 四顆都是10μ/16V,畫面就正常了 ,你可以試試看。

也謝謝樓主這麼詳細的修理過程和說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電容錶只是讓你知道它容量範圍是否偏差太大,但很多外觀正常的電容器
其實他的ESR不良,造成功能低下.... ...

想請問a471兄

有没有可能電容器容值正常
ESR不良

因為之前只有看電容外觀
或使用電容表只能測電容值

网友: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改天真的該來分享
小弟這邊有記錄到的維修文(當然許多是從論壇上學到的技術)
回饋給論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WISH大大,我剛弄好一台,也是AV有雜訊,更換C89→ 100μ/16v, C451→ 47μ/16V,  C316  C213  C216  C21 ...

像你這篇是要回覆我2樓的留言,所以應該在2樓下方按回覆之後留言,這樣我才知道你有回覆我。
謝謝你告知電容位置,不過我還是會像gkjnn 那樣全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請問a471兄

有没有可能電容器容值正常

當然有!~~所以ESR錶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像你這篇是要回覆我2樓的留言,所以應該在2樓下方按回覆之後留言,這樣我才知道你有回覆我。
謝謝你告知 ...

不過我還是會像gkjnn 那樣全換。...................

我不會的! 因為理論上: 永遠還不完!!! 所以人生以賺錢享樂為目地, 換了會工作的電容就好了! 把換全部電容的時間, 拿去陪陪家裡的金魚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過我還是會像gkjnn 那樣全換。...................

我不會的! 因為理論上: 永遠還不完!!! 所以人生以 ...

peter大
我知道可以用直接並聯方式找出是哪一顆電容出問題
不然電容沒有一顆一顆拔下來量,怎麼知道哪一顆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peter大
我知道可以用直接並聯方式找出是哪一顆電容出問題
不然電容沒有一顆一顆拔下來量,怎麼知道哪一 ...

所以要有這種:  可直接在電路板測試電容ESR的電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