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漏氣, 修復方法.

楼主(2017-07-07):
冰箱漏氣修復方法: 有兩個方法一個是換全新的磁鐵墊片, 另外一個就是用凡士林.

您的冰箱的門墊更新法,   用紙鈔來測試, 看你的冰箱有漏氣嗎? Door Gasket Tips for Your Frid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hcIURdBms

懶人省錢冰箱冷凍門凡士林法: Freezer Door Vaseline Life Hack Refrigerator DIY Save Money Man VS Junk 2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oLP5ncQ26A

矽膠隆乳法!!!   冰箱門密封矽膠修復法    Cracked Refrigerator Door Seal FIX DAP Silicon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x4_xvlYim0

大家一起來減碳!!!

网友:
矽膠隆乳法,就不知它用什麼膠了,都是英文,

网友:
用矽利康修補裂縫是好方法,
以前都沒想到要這樣作,
感謝分享~

网友:
這矽利康不是普通那種。台灣不知能買得到嗎?

网友:
矽膠法
1. 清潔裂縫:影片裡面是說用醋或漂白水。漂白水有殺菌除霉功效,我想如果用酒精應該也可以。然後等他乾燥。
2. 塗佈矽膠:影片用的矽膠其實很常見,就是廚房流理台或浴室使用的矽膠封膠,常見透明無色及白色兩種。
3. 乾燥:塗佈後刮除多餘部分,關上冰箱門利用本身磁力壓回縫隙,然後就是等個12個小時後才能再開冰箱門。
(一般4個小時以上矽膠會比較乾燥,12小時才算完全乾燥)。塗完後乾脆冰箱上封條查封。

网友A:
以前在工廠有看過:墊細長條的不吸水泡綿!
還有用吹風機加熱矽膠做整形.

補充內容 (2017-7-9 11:32 AM):
我說的矽膠是指磁性膠條外面的膠條.

補充內容 (2017-7-9 11:48 AM):
矽利康也會用來補縫隙, 但是門板膠條的內框有成形置物架泡殼壓住,
不太會有縫隙產生.泡殼四周邊框是趨近平的,有看過內層泡殼,
就會清楚我的意思.

補充內容 (2017-7-9 11:59 AM):
在1#圖片上可以看到膠條被掀開後,泡殼是壓在磁性膠條邊框上, 再鎖螺絲固定.
被掀開膠條跟被泡殼壓著的膠條寬度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工廠有看過:墊細長條的不吸水泡綿!
還有用吹風機加熱矽膠做整形. ...

Hawaii 5-O
提到矽膠,有些人搞不清楚,以為是塑膠的一種。其實,矽膠跟塑膠完全不同。矽膠提煉自天然礦石,與玻璃有著相同元素矽(Si),因此是天然原料。耐熱度可達260℃、本質極富彈性,不必像塑膠那樣,需要加入塑化劑軟化。

矽膠小檔案:
材質:提煉自天然礦石(石英砂),是天然原料
特色:耐溫性從-40℃到220℃、耐熱度可達260℃;延展度高、易清潔
使用須知:烹調用具忌於鍋中空燒,超過熔點限制恐釋放化學物質
清洗:使用菜瓜布、泡綿,避免力道過大。用溫水清洗,沾染較重的氣味,可放進滾水中煮沸洗滌

不要誤會矽膠≠塑膠
-----------------------------------------------------------------------------------------------------------------------
Love's Theme
也有人翻成這個矽利康, 其實就是你捕用的修補浴室浴缸, 魚缸用的, 有的人用在隆胸, 還有成人玩具中應用很多.

矽氧樹脂亦稱為矽酮、矽利康(polymerized siloxanes或polysiloxanes,俗稱silicone),是一個介於有機與無機的聚合物,其化學式為[-R2SiO-]n,其R=甲基、苯基等有機集團。這些材料由無機矽氧鍵骨架(...-Si-O-Si-O-Si-O-...)和以共價鍵和矽原子結合的支鏈有機基團組成。通過控制骨架的長度、有機基團的種類和骨架的交聯,可得到具有不同性質的矽氧聚合物,從液體的矽油到有柔軟彈性的矽凝膠、矽橡膠和剛性的矽樹脂。最常見的種類為線性的聚二甲基矽氧烷(PDMS,一種矽油)。第二常見的矽脂材料種類是基於矽樹脂分子形態基於樹狀或籠狀矽氧鍵。矽橡膠有時也被簡稱為矽膠,但英文中矽膠(silica gel)和矽酮(silicone)是性質和用途不同的含矽化合物。

在英語中,矽氧樹脂(Silicone)經常與矽(Silicon)混淆。儘管矽氧樹脂含有矽原子,但其並不只由矽原子組成。矽氧樹脂具有和單質矽完全不同的物理性質。
矽氧樹脂(Silicone)的英文名稱由酮(Ketone)衍生而來。二甲基矽酮(Dimethylsilicone)具有與丙酮(Acetone)相似的分子式,從而被錯誤的推斷兩者具有相似的結構。類似的術語還有矽烷(Silane),名稱由甲烷(methane)衍生而來。真正具有矽氧雙鍵的"矽酮"並不存在。聚矽醚(Polysiloxane)由於其早期的錯誤推斷仍被稱為矽酮(Silicone)。[wiki]

就是: 參了沙子和氧氣的樹脂

网友B:
小弟家裡20年的聲寶雙門老冰箱最近幾個月常有冷凍庫門只要連續3-4個小時沒開過,門跟箱體就會像黏住一樣,要很用力才能打開

網路案例幾乎一面倒是磁性像膠條漏氣,問題是網路案例會有膠條邊緣滴水跟結冰,小弟的則是非常乾淨,沒有半點水跟冰,甚至小弟還特別把膠條跟箱體接觸面擦洗乾淨,症狀還是一樣,想要直接更換膠條試試

請問新膠條是裝上後用吹風機吹還是浸過熱水立刻裝上比較會密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家裡20年的聲寶雙門老冰箱最近幾個月常有冷凍庫門只要連續3-4個小時沒開過,門跟箱體就會像黏住一樣, ...

照理來說,門跟箱體像黏住一樣,只要把黏住的地方擦乾淨就好!
若擦乾淨沒用,就加點東西"抹點植物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