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U96這顆IC規格跟功能

楼主(2017-07-08):
我的小米路由器USB突然沒電,量過R217下方焊點有5V,但上方焊點沒電壓
請教圖中U96這顆IC的規格跟功能,上面只打了17M, google不到資訊...

网友:
17W跟17M不一樣ㄡ。

楼主:
有什麼差異嗎?我上網看別人的拆解圖IC上面是177,如果5V直接短路過去會有問題嗎?

网友:
17M
http://www.smdmark.com/zh-CN/smd-code-17M.html
XC6102
https://www.torex.com.cn/products/watchdog-voltage-detectors/series/?name=xc6102

補充內容 (2017-7-9 10:48 AM):
對不起,提供錯誤資訊。

補充內容 (2017-7-9 10:48 AM):
對不起,提供錯誤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麼差異嗎?我上網看別人的拆解圖IC上面是177,如果5V直接短路過去會有問題嗎? ...

開個玩笑,一個是17歲年輕少女,一個是71歲老阿婆。
真的差很大。

177是LD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麼差異嗎?我上網看別人的拆解圖IC上面是177,如果5V直接短路過去會有問題嗎? ...

引用 :   USB突然沒電,量過R217下方焊點有5V,但上方焊點沒電壓

2# 推的 RT9728A 就是 USB供電限流保護開關  ... 1.3A Power Switch with Programmable Current Limit

基於種種原因 找不到IC 換上/不想查IC PIN 為何關閉...
也許能力不夠  繞過此處 而想旁通直拉5V 給USB座......

如果5V直接短路過去會有問題嗎?
...也是可以
但是估計一下風險問題 限流保護
買不到那顆IC, 我推薦 晶片型自復保險絲  找1.5A 左右的

例如露天看到這個:
  1812 1500mA 8V 晶片型自復保險絲(5個一拍)直購價:  7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507908095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   USB突然沒電,量過R217下方焊點有5V,但上方焊點沒電壓

2# 推的 RT9728A 就是 USB供電限流保護開 ...

謝謝詳解及建議, 這顆RT9728A真的不曉得要去哪才買的到, 相較之下晶片型自復保險絲好取得多了

网友:
RT9728A露天拍賣找一下

楼主:
已經從HDMI 5V拆1.5a6v的晶片型自復保險絲來接了,正常使用中,感謝大家的專業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