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32D2F電源板自動關閉電源的問題請教

楼主(2017-07-08):
禾聯HD32D2F電源板
PS直接短接5V電壓,剛開始24V與12V都可量到正確電壓
但過幾分鐘後12V與24V立刻降壓至剩下0.3V
接回原機所觀查到的現象是被關機且電源的燈滅了

禾聯HD32D2F電源板

禾聯HD32D2F電源板

网友A:
重點放在電容先 !

楼主:
電容都未見有鼓包的現象,而且電容有那麼多顆,要如何量測判定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都未見有鼓包的現象,而且電容有那麼多顆,要如何量測判定之。

電容要用電容表量  還要看ESR值
電源板的電容 如果說多 那主機板電容不就要暈倒了

這塊電源板是單面印刷版 應該很好拆焊

网友:
不會判斷就全換,維修不下去了我就買板來換。

楼主:
感謝各位的提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點放在電容先 !

有那麼簡單嗎???

网友:
牢記W大教學文中有提到,
他在維修老板子的時候有個習慣 : <電容全先換新>
多年以前記得送修電腦螢幕時,看見維修師傅也正在快速更換電容
請教他為何看起來沒壞的也要換?維修師傅答稱電子元件何時要壞不會預告,
不過可以先預防,全換再說 !
如果電容全換新後還無法修復,再來檢修其他元件,電容部分就可以不用考慮了 !
想想還 : 言之有理

楼主:
電容全換,小弟比較不敢苟同,一花寶貴時間,二浪費還有堪用的電容。
若可行的話,在線量測電容,將其可疑部份先行換下,這未嘗不是努力的方向?

网友:
樓主您的板子剛上電該有的電壓都能出現,接下來才掉電壓,除非您已經把板子的電路走向畫出方塊圖,不然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眾前輩建議的電容全換加全板補焊

還有就是IC類的動作是否異常,請您抓資料上電測量,回饋訊號也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全換,小弟比較不敢苟同,一花寶貴時間,二浪費還有堪用的電容。
若可行的話,在線量測電容,將其可疑 ...

其實時間成本要看您的需要,最省時的方式是換塊新板子,只是違反老大開站宗旨
電容的壽命很詭異,小弟手上就有庫存未使用電解電容自己膨大,更何況您這個是上電使用了不少時間,說堪用也是在看時辰了,到時候再拆裝1次更耗時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全換,小弟比較不敢苟同,一花寶貴時間,二浪費還有堪用的電容。
若可行的話,在線量測電容,將其可疑 ...

嗯!你說的也行。那就購買設備來量測吧。才不會浪費寶貴時間和材料,加油!

网友:
PNP 的晶體 還有 TL-431 (個人經驗)

网友:
提供的资料不够清楚,还是靠猜

故障可象是待机5V正常,主电源12V丶24V有正常一下即消失。

请问是否有PFC电路,如有是否为380V左右?

主电源驱动芯片VCC电压是否正常?

过压,过流保护电路是否起控?

电容,最关键一颗是提供VCC工作电压滤波这颗,不仿换换一试

旧板易受潮,洗白白或许有惊喜。

网友:
不是電容啦~ 如果我猜的話, 是LED的問題!

這種新的板子. 電容的問題非常的少. 我只能用感覺.....不是這塊板子的問題. 因為你的板子是在我們講 SHUTDOWN MODE 就是因為有別種原因而讓電源自動保護切斷.

還需要更多的信息.

楼主:
耐壓450V的電容兩端經量測,曾拉高到350V最後穩定在154V,有一顆電路板上只標IC500的IC會發燙,但表面已是翻白看不出編號。

楼主:
我已從淘寶網買了萬用電源板才人民幣40元,測起來就沒有這種狀況,只差在接腳不同轉換一下就可以。